[HAL学习笔记] HAL库高分辨率定时器HRTIM源文件stm32h7xx_hal_hrtim.c学习笔记(2018-08-29 V1.0)

楼主(2018-08-29):
说明:
这个外设太复杂了,手册基本不知道在说啥,慢慢扣太耗时间了,还是直接看函数API吧,先溜溜熟悉下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#### 简单模式 vs 波形模式  #####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HRTIM的API可以分为两类:
简单模式:
1、作为通用定时器,可以实现如下功能:

(1)输出比较模式
(2)PWM输出模式PWM output mode
(3)输入捕获模式
(4)单脉冲模式

这个功能仅仅用到HRTIM一丢丢的特性,功能跟通用定时器差不多,通过HAL_HRTIM_Simple<Function>打头的函数实现

2、波形模式:

这些函数重复利用了HRTIM的灵活性产生各种各样的控制信号,当HRTIM工作在波形模式,所有特性都可以正常访问,没有任何限制。通过HAL_HRTIM_Waveform<Function>打头的函数实现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#### 如何使用此驱动  #####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1、通过函数HAL_HRTIM_MspInit()初始化底层
(1)函数__HRTIMx_CLK_ENABLE() 使能时钟源
(2)复用HRTIM功能到GPIO
a、函数__GPIOx_CLK_ENABLE()  使能IO时钟
b、函数HAL_GPIO_Init()配合IO复用功能

2、当使用DMA控制数据传输(比如HAL_HRTIM_SimpleBaseStart_DMA())
(1)函数__DMAx_CLK_ENABLE()使能DMA接口时钟
(2)初始化DMA
(3)使用函数 __HAL_LINKDMA()关联DMA句柄和HRTIM句柄
(4)使用函数HAL_DMA_Init()初始化DMA通道
(5)如果使能DMA中断,通过函数HAL_NVIC_SetPriority()和HAL_NVIC_EnableIRQ()配置

3、当使用中断方式(比如HAL_HRTIM_SimpleBaseStart_IT())
(1)通过函数HAL_NVIC_SetPriority()和HAL_NVIC_EnableIRQ()配置HRTIM的中断

4、HRTIM的初始化是调用函数HAL_HRTIM_Init()实现。

5、配置所有HRTIM定时器共享的HRTIM资源
(1)突发模式控制器:
        HAL_HRTIM_BurstModeConfig():
        配置HRTIM突发模式控制器,操作模式(连续或单次模式),时钟(源,预分频器),触发器,周期,空闲持续时间。

(2)外部事件条件:时钟(用于数字滤波)。
        HAL_HRTIM_EventConfig():
        配置一个外部事件通道,来源,极性,边缘敏感性。
        外部事件可用作触发器(定时器复位,输入捕获,突发模式,ADC触发,延迟保护。它们还可用于设置或重置定时器输出。取决与提供的10个event。

        HAL_HRTIM_EventPrescalerConfig():
        配置外部事件采样时钟(用于数字滤波)

(3)故障条件:
        HAL_HRTIM_FaultConfig():
        配置故障通道:来源,极性,边缘灵敏度。故障通道用于禁用输出,以防操作异常。最多可提供5个故障通道。
        HAL_HRTIM_FaultPrescalerConfig():
        配置故障采样时钟(用于数字滤波)。
        HAL_HRTIM_FaultModeCtl():
        启用或禁用故障输入电路。默认情况下,禁用所有故障输入。

(4)ADC触发器:

        HAL_HRTIM_ADCTriggerConfig():
        配置触发源,实现ADC触发寄存器和ADC触发器的更新。4个独立触发器可用于启动常规和注入方式。

5、使用函数HAL_HRTIM_TimeBaseConfig()配置定时器时基
(1)定时器的计数器操作模式(连续或者单次)
(2)定时器时钟分频
(3)定时器周期
(4)定时器重复计数器

6、工作在简单模式,对应的各种API:

(1)简单时基:
HAL_HRTIM_SimpleBaseStart(),HAL_HRTIM_SimpleBaseStop(),
HAL_HRTIM_SimpleBaseStart_IT(),HAL_HRTIM_SimpleBaseStop_IT(),
HAL_HRTIM_SimpleBaseStart_DMA(),HAL_HRTIM_SimpleBaseStop_DMA().

(2)简单输出比较:
HAL_HRTIM_SimpleOCChannelConfig(),
HAL_HRTIM_SimpleOCStart(),HAL_HRTIM_SimpleOCStop(),
HAL_HRTIM_SimpleOCStart_IT(),HAL_HRTIM_SimpleOCStop_IT(),
HAL_HRTIM_SimpleOCStart_DMA(),HAL_HRTIM_SimpleOCStop_DMA(),

(3)简单PWM输出:
HAL_HRTIM_SimplePWMChannelConfig(),
HAL_HRTIM_SimplePWMStart(),HAL_HRTIM_SimplePWMStop(),
HAL_HRTIM_SimplePWMStart_IT(),HAL_HRTIM_SimplePWMStop_IT(),
HAL_HRTIM_SimplePWMStart_DMA(),HAL_HRTIM_SimplePWMStop_DMA(),

(4)简单输入捕获:
HAL_HRTIM_SimpleCaptureChannelConfig(),
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art(),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op(),
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art_IT(),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op_IT(),
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art_DMA(),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op_DMA().

(5)简单单脉冲:
HAL_HRTIM_SimpleOnePulseChannelConfig(),
HAL_HRTIM_SimpleOnePulseStart(),HAL_HRTIM_SimpleOnePulseStop(),
HAL_HRTIM_SimpleOnePulseStart_IT(),HAL_HRTIM_SimpleOnePulseStop_It().

7、HRTIM定时器以波形模式运行:

完成波形定时器配置

(1)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fig():
        HRTIM配置为以波形模式运行:
         - 启用HRTIM定时器中断和DMA请求,
         - 启用HRTIM计时器的半模式,
         - 定义HRTIM计时器如何对外部同步输入作出反应
         - 启用HRTIM定时器的推挽模式,
         - 启用HRTIM定时器的故障通道,
         - 为HRTIM计时器启用死区时间插入,
         - 设置HRTIM定时器的延迟保护模式
           (应用延迟保护的源和输出),
         - 指定HRTIM定时器更新和重置触发器,
         - 指定HRTIM定时器寄存器更新方法

(2)HAL_HRTIM_TimerEventFilteringConfig():
        配置外部事件消隐(blanking)和HRTIM定时器的窗口电路(windowingcircuitry):
        - 消隐:在定义的过程中屏蔽外部事件时间段
        - 窗口:仅在期间启用外部事件定义的时间段

(3)HAL_HRTIM_DeadTimeConfig():
        配置死区时间插入
        允许通过参考波形生成几组互补信号,且延迟可编程。

(4)HAL_HRTIM_ChopperModeConfig():
        将配置的高频载波信号参数添加到时序单元输出上。
        每个定时器输出可以启用或禁用Chopper模式(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))。

(5)HAL_HRTIM_BurstDMAConfig():
        配置DMA突发
        允许更新多个HRTIM寄存器,只需一个DMA请求。通过调用HAL_HRTIM_BurstDMATransfer()启动突发DMA操作。

(6)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):
        配置比较单元
        此操作包括设置比较值并可能指定自动延迟模式比较单元2和4(允许据捕获事件生成比较事件)。注意,当需要自动延迟模式,与比较单元关联的捕获单元必须单独配置。

(7)HAL_HRTIM_WaveformCaptureConfig():

        配置捕获单元
        此操作包括指定触发捕获的来源(定时器寄存器更新事件,外部事件,定时器输出设置/重置事件,其他HRTIM相关事件)。

(8)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):
        配置HRTIM定时器波形输出
        - 设置输出极性(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),
        - 为输出定义设置/重置crossbar,
        - 在IDLE和FAULT状态中指定故障级别(活动或非活动)

8、波形模式输出电平(level)
HAL_HRTIM_WaveformSetOutputLevel:强制输出到激活或非激活状态。 例如,当死区时间插入启用后,一旦进入RUN模式,需要通过软件强制输出就处于互补状态。

9、使能或者禁止波形模式
HAL_HRTIM_WaveformOutputStart() 和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Stop()

10、启用或者停止波形模式
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(),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op()
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_IT(),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op_IT()
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()_DMA,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op_DMA()

11、使能突发模式
HAL_HRTIM_BurstModeCtl() 激活或者禁止突发

12、可以通过软件触发的一些操作
HAL_HRTIM_BurstModeSoftwareTrigger(): 触发突发模式
HAL_HRTIM_SoftwareCapture(): 触发捕获功能
HAL_HRTIM_SoftwareUpdate(): 触发预加载功能
HAL_HRTIM_SoftwareReset():复位HRTIM

13、可以随时调用的一些函数,可以用来检索HRTIM状态
HAL_HRTIM_GetCapturedValue():  返回捕获单元数值
HAL_HRTIM_WaveformGetOutputLevel(): 返回输出Level
HAL_HRTIM_WaveformGetOutputState():返回输出状态
HAL_HRTIM_GetDelayedProtectionStatus():返回延迟保护状态
HAL_HRTIM_GetBurstStatus(): 返回突发模式状态
HAL_HRTIM_GetCurrentPushPullStatus(): 返回当前的推挽状态
HAL_HRTIM_GetIdlePushPullStatus(): 返回空闲的推挽状态

14、返回HRTIM状态
通过函数HAL_HRTIM_GetState()可以实现。

1、初始化配置函数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In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DeInit 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
void HAL_HRTIM_MspIn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
void HAL_HRTIM_MspDeIn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TimeBase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TimeBaseCfgTypeDef * pTimeBaseCfg);

2、简单时基功能函数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BaseStar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BaseStop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BaseStart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BaseStop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BaseStart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SrcAdd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DestAdd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Length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BaseStop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
3、输出比较功能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CChannel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CChanne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SimpleOCChannelCfgTypeDef* pSimpleOCChannel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CStar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C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CStop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C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CStart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C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CStop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C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CStart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CChanne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SrcAdd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DestAdd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Length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CStop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CChannel);

4、PWM输出功能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PWMChannel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PWMChanne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SimplePWMChannelCfgTypeDef* pSimplePWMChannel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PWMStar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PWM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PWMStop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PWM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PWMStart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PWM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PWMStop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PWM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PWMStart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PWMChanne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SrcAdd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DestAdd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Length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PWMStop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PWMChannel);

5、捕获功能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CaptureChannel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Channe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SimpleCaptureChannelCfgTypeDef* pSimpleCaptureChannel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ar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op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art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op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art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Channe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SrcAdd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DestAdd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Length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CaptureStop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Channel);

6、单脉冲功能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nePulseChannel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nePulseChanne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SimpleOnePulseChannelCfgTypeDef* pSimpleOnePulseChannel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nePulseStar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nePulse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nePulseStop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nePulse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nePulseStart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nePulseChann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impleOnePulseStop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nePulseChannel);

7、配置函数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BurstMode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BurstModeCfgTypeDef* pBurstMode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Event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Even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EventCfgTypeDef* pEvent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EventPrescaler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Prescaler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Fault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Faul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FaultCfgTypeDef* pFault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FaultPrescaler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Prescaler);

void HAL_HRTIM_FaultModeCtl(HRTIM_HandleTypeDef * 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Fault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Enable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ADCTrigger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ADCTrigge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ADCTriggerCfgTypeDef* pADCTriggerCfg);

8、波形模式相关函数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TimerCfgTypeDef * pTimer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ompareUni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CompareCfgTypeDef* pCompare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apture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Uni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CaptureCfgTypeDef* pCapture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OutputCfgTypeDef * pOutput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SetOutputLevel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Lev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TimerEventFiltering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Even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TimerEventFilteringCfgTypeDef * pTimerEventFiltering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DeadTime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DeadTimeCfgTypeDef* pDeadTime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ChopperMode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ChopperModeCfgTypeDef* pChopperMode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BurstDMA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RegistersToUpdate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op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op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op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Star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sToStart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Stop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sToStop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BurstModeCtl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Enable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BurstModeSoftwareTrigger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oftwareCapture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Unit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oftwareUpdate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oftwareRese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BurstDMATransfer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BurstBufferAddres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BurstBufferLength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UpdateEnable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UpdateDisable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9、波形模式相关函数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TimerCfgTypeDef * pTimer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ompareUni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CompareCfgTypeDef* pCompare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apture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Uni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CaptureCfgTypeDef* pCapture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OutputCfgTypeDef * pOutput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SetOutputLevel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Level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TimerEventFiltering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Even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TimerEventFilteringCfgTypeDef * pTimerEventFiltering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DeadTime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DeadTimeCfgTypeDef* pDeadTime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ChopperMode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RTIM_ChopperModeCfgTypeDef* pChopperModeCfg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BurstDMAConfig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RegistersToUpdate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op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op_I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op_DMA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Star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sToStart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Stop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sToStop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BurstModeCtl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Enable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BurstModeSoftwareTrigger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oftwareCapture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Unit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oftwareUpdate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SoftwareReset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BurstDMATransfer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BurstBufferAddres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BurstBufferLength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UpdateEnable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HAL_StatusTypeDef HAL_HRTIM_UpdateDisable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s);

10、状态函数
HAL_HRTIM_StateTypeDef HAL_HRTIM_GetState(HRTIM_HandleTypeDef* hhrtim);

uint32_t HAL_HRTIM_GetCapturedValue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CaptureUnit);

uint32_t HAL_HRTIM_WaveformGetOutputLevel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);

uint32_t HAL_HRTIM_WaveformGetOutputState(HRTIM_HandleTypeDef * 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);

uint32_t HAL_HRTIM_GetDelayedProtectionStatus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Output);

uint32_t HAL_HRTIM_GetBurstStatus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
uint32_t HAL_HRTIM_GetCurrentPushPullStatus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
uint32_t HAL_HRTIM_GetIdlePushPullStatus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
11、回调和中断相关的函数
void HAL_HRTIM_IRQHandler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
void HAL_HRTIM_Fault1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void HAL_HRTIM_Fault2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void HAL_HRTIM_Fault3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void HAL_HRTIM_Fault4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void HAL_HRTIM_Fault5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void HAL_HRTIM_SystemFaul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void HAL_HRTIM_BurstModePeriod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void HAL_HRTIM_SynchronizationEven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
void HAL_HRTIM_RegistersUpdate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RepetitionEven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Compare1Even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Compare2Even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Compare3Even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Compare4Even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Capture1Even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Capture2Even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DelayedProtection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CounterRese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Output1Se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Output1Rese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Output2Se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Output2Reset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BurstDMATransfer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rIdx);
void HAL_HRTIM_ErrorCallback(HRTIM_HandleTypeDef *hhrtim);

网友A:
确实有点晕了,这么复杂的东西就凭看PDF文档,着实难受!其实我更关心最终在实际项目中哪些地方用的到这些高级功能…手册里面只介绍这些功能没说实际适用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有点晕了,这么复杂的东西就凭看PDF文档,着实难受!其实我更关心最终在实际项目中哪些地方用的到这些 ...

可以用用ST自带的电机库感受下

楼主:
已经更新完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