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输入浮空怎么快速切换到输出状态?
迎风而舞,扶摇直上九万里。

楼主(2018-08-29):
        IO口控制一个PNP三极管,需要在单片机启动后配置为输出高电平。现在的问题是进入main函数后立即配置IO口推挽输出,但是由上电默认的输入浮空到配置为推挽输出高电平,引脚上还是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低电平状态,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?

楼主:
我在电阻R14的前边加了4.7K的上拉电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在电阻R14的前边加了4.7K的上拉电阻

我觉得这个办法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