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EMWIN的LISTBOX:列表框小工具的问题

楼主(2018-08-29):
在使用EMWIN的LISTBOX:列表框小工具的时候,我们可以用鼠标的光标或者键盘上的上下按键去选择列表框的选项,但现在想通过外部的实体按键去实现这个功能,比如我在我的单片机开发板上按下一个按键,列表框的选项移动一次。这个怎么做呢??

以下是我的截图:

通过外部按键,改变选项框的位置

通过外部按键,改变选项框的位置

楼主:
追加一个问题,listbox怎么做滑动效果呢??????

网友A:
楼主位的问题学习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外部实体按键章节即可。

二楼的问题,可以的,可以使用滚动条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位的问题学习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外部实体按键章节即可。

二楼的问题,可以的,可以使用滚动条、

好的,谢谢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位的问题学习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外部实体按键章节即可。

二楼的问题,可以的,可以使用滚动条、

你好,如果不用滚动条,直接用手滑动listbox区域,能做到滑动的效果吗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位的问题学习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外部实体按键章节即可。

二楼的问题,可以的,可以使用滚动条、

你好,再问一个问题,怎么设置控件在聚焦状态呢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位的问题学习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外部实体按键章节即可。

二楼的问题,可以的,可以使用滚动条、

聚焦的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:
列表框控件应该自动支持啊,上下键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聚焦的问题解决了。

怎么解决的? 请告知一下方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如果不用滚动条,直接用手滑动listbox区域,能做到滑动的效果吗??

可以的,使用motion组件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再问一个问题,怎么设置控件在聚焦状态呢??

函数WM_SetFocu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使用motion组件。

你好,使用了MOTION组件之后,listbox列表是整体在移动,达不到使用滑动条产生的效果。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呢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使用motion组件。

硬汉已经给出了解决办法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解决的? 请告知一下方法。

管理员已经给出了解决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使用motion组件。

你好,再追加一个问题,我在外部改变PROGBAR:进度条小工具的值,怎么使这个值在屏幕上动态显示出来呢??,我每次改变这个值,但是屏幕上的进度条的值一直没变。是不是要刷新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再追加一个问题,我在外部改变PROGBAR:进度条小工具的值,怎么使这个值在屏幕上动态显示出来呢? ...

简单的办法是将PROGBAR的句柄设置为全局变量,然后调用PROGBAR的API就可以设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