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使用RL-FlashFS写入数据部分丢失的问题

楼主(2018-08-29):
硬件为SPI Flash,MDK为5.20,使用4.74FlashFS。
操作流程如下:新建一个文件,写入一串数据,然后立即读取出来,发现读取出的数据,前4个字节全为0,后续字节正常。文件系统读写操作均判断了返回值,没有问题。
有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吗?像是SPI驱动的问题,但单独测试SPI驱动没问题。

网友A:
写入后,关闭文件,然后重新打开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写入后,关闭文件,然后重新打开读。

是这样操作的,打开、写入、关闭、打开、读、关闭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操作的,打开、写入、关闭、打开、读、关闭。

如果这样操作的话,那就不正常了。

对比下论坛置顶帖V4开发板网盘里面的RL-FlashFS例子看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这样操作的话,那就不正常了。

对比下论坛置顶帖V4开发板网盘里面的RL-FlashFS例子看下

恩,最开始就用的这个RL-FlashFS的裸机综合例程,在开发板上跑通后,再移植到目标板上的。区别是移植后使用的MDK5,安装了兼容包,编译没问题。
另外创建文件后,完成上面的读写测试后,再通过ffind操作,却找不到文件,很奇怪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,最开始就用的这个RL-FlashFS的裸机综合例程,在开发板上跑通后,再移植到目标板上的。区别是移植后使 ...

那基本可以确定是移植的有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