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中光标闪烁处乱码了

楼主(2018-08-29):
已经参照了综合例程的1.2d版本,驱动用的GUIDRV_Template.c 日期是2015-12的。
目前问题是,光标反色模式正常,应该可以证明读点函数OK; 光标可以闪烁,但是闪烁的地方会乱码。 应该分析哪个函数?

网友A:
你看看你那里跟这个问题有没有关系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hlight=%C9%C1%CB%B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你那里跟这个问题有没有关系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60&hig ...

已经搜索过论坛,参照方法都使用了。 包括FSMC的设置,8875的初始化参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你那里跟这个问题有没有关系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60&hig ...

这里为什么要设置得这么复杂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里为什么要设置得这么复杂呢?

这个没用到,一直在工程里面放着了。

楼主:
仔细观察了一下现象。 光标闪烁处的字符有规律的上下左右滚动。。。。就是光标闪一下,反色的字符显示就歪一点。。。

折腾了一天,没搞好安富莱的8875驱动。又转回emwin的自带驱动。并且设定DISPLAY_ORIENTATION为0,光标的一切都好好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仔细观察了一下现象。 光标闪烁处的字符有规律的上下左右滚动。。。。就是光标闪一下,反色的字符显示就歪 ...

没事的,还用你以前的老方式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