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显示汉字的问题

楼主(2018-08-29):
看的“ATM机”那个例程,其中在第一个页面中,提示选择语言的时候用了这个函数  ”GUI_DispStringHCenterAt("请选择语言", FRAME_WIDTH >> 1, 5);”

想问一下,该怎么处理才能直接将要显示的汉字作为该函数的第一个参数?

网友:
不太理解楼主的意思,你的意思是指的如何能够直接显示中文,而不是仅可以显示英文的意思吗

如果是的话,调用函数GUI_SetFont设置下字体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