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源应用] 【原创开源应用第5期】基于RL-USB+RL-FlashFS的外挂U盘解决方案

楼主(2018-08-29):
说明:
1、RL-USB外挂U盘的例子,最近太多网友咨询,再不做一个例子就说不过去了。此例子为此而生。
2、RTX及其所有中间件基本都做例子了,就差这个USB Host功能了,这次算是补上,所有功能基本已经做全面。
3、此例子仅支持MDK4.74版本,因为RTX,RL-FlashFS,RL-USB都是来自MDK4.74的安装目录,使用MDK4.74才是最佳组合。要使用MDK5的话,看此贴说明:链接
4、RL-FlashFS的文件名仅支持ASCII,不支持中文,这点要特别注意。
5、RL-FlashFS的函数是标准的C库函数,跟电脑端的文件系统使用方法一样。
6、相比ST的USB库,兼容性稍好点。

使用说明:

大家首次测试时,先将U盘插上,上电后会进行枚举并串口打印是否连接成功。如果能够识别U盘并且操作也正常,后续就可以测试热插拔操作是否正常。

支持热插拔,可以自动识别并做初始化操作,无需调用加载和卸载指令.
请选择串口操作命令,电脑键盘打印数字即可:
L - 加载USB
U - 卸载USB
1 - 显示SD卡容量和剩余容量
2 - 显示SD卡根目录下的文件
3 - 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
4 - 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
5 - 创建一个text文本并指定一个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
6 -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
7 -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
8 -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
9 - 从CSV文件中读数据

注意事项:
当前RL-USB的Host功能,仅调通了STM32的FS接口外接U盘,而HS接口外接U盘未做调试。
对于我们的V5和V6开发板来说,FS接口是做为Device使用的,要做Host功能使用的话,需要对外做5V供电。解决办法这里接1个5V杜邦线。看下面两个红色方框的地方进行连接即可。

接口要使用MicroUSB接口,也就是需要大家外接一个转接线接测试U盘了。

百度云: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2s6FMD7fQ5yxLOAoDFsbOg 提取码: dbjh

例程下载:
基于STM32F407IGT6的RTX RL-USB
基于STM32F429BIT6的RTX RL-USB

兼容性方便,手头这4个U盘都可以成功识别并测试。

网友A:
几年过去了,还是这四个U盘啊。老大体贴民众,赞赞赞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几年过去了,还是这四个U盘啊。老大体贴民众,赞赞赞赞

这几个U盘跟了我好几年了

网友B:
还有机会出HS接口外接U盘的例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机会出HS接口外接U盘的例程吗?

后面有精力做下,没精力的话,可能就不做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后面有精力做下,没精力的话,可能就不做了

辛苦了,点赞!

网友C:
V5板是不是改下引脚就可以用USB-A的插座?

网友C:
一个不幸的消息,程序直接下载到V5板,然后就不识别CPU了。

网友:
蜂鸣器上和右侧的灯一直在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V5板是不是改下引脚就可以用USB-A的插座?

不能哦,好像底层驱动要稍微修改,具体还没有去研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个不幸的消息,程序直接下载到V5板,然后就不识别CPU了。

多试试。

网友C:
MDK,debug的Settings里也看不到CPU了,降速也看不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DK,debug的Settings里也看不到CPU了,降速也看不到。

改用串口下载一次,估计是你的SWD接口锁住了。

网友D:
硬汉大神,请教个问题:keil RTX的USB Device协议栈是以库的形式提供吗?提供协议栈源码吗?

网友:
虽然我已经调试出来了,但是还是要赞一下硬汉。正是需要这个东东的时候,刚好可以拿来做参考。硬汉!真是服了你了。刚开始还不习惯你的代码风格,刚开始用原子的,后来慢慢发现,还是硬汉厉害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大神,请教个问题:keil RTX的USB Device协议栈是以库的形式提供吗?提供协议栈源码吗?

keil的除了RTX4和RTX5有源码,其它的中间件都只有库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keil的除了RTX4和RTX5有源码,其它的中间件都只有库

FSN_CM3.lib库是不支持FAT长文件名的,但是看手册这个库FS_CM3.lib是支持的呀,硬汉哥有没有试过这个库呢?

现在我移植这个例子到我的板子上,到 finit("U0:"); 这里板子就开始一直复位了,拔掉U盘就又不复位,在、不知咋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FSN_CM3.lib库是不支持FAT长文件名的,但是看手册这个库FS_CM3.lib是支持的呀,硬汉哥有没有试过这个库呢 ...

有时间我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时间我试试。

今天使用你的例子测试了下FlashFS和RL-USB驱动,得出如下结论:
1、FlashFS的部分功能比FATFS要少许多,例如没有新建文件夹的函数,不支持中文文件名,不支持长文件名的文件夹等等,但是FlashFS也有自己的特点,比如均衡,支持的flash类型多,稳定性高等等。
下面是FlashFS支持的api

下面是FATFS支持的:
FatFs provides various filesystem func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s as shown below.
  • File Access
  • Directory Access
  • File and Directory Management
    • f_stat - Check existance of a file or sub-directory
    • f_unlink - Remove a file or sub-directory
    • f_rename - Rename/Move a file or sub-directory
    • f_chmod - Change attribute of a file or sub-directory
    • f_utime - Change timestamp of a file or sub-directory
    • f_mkdir - Create a sub-directory
    • f_chdir - Change current directory
    • f_chdrive - Change current drive
    • f_getcwd - Retrieve the current directory and drive
  • Volume Management and System Configuration
    • f_mount - Register/Unregister the work area of the volume
    • f_mkfs - Create an FAT volume on the logical drive
    • f_fdisk - Create logical drives on the physical drive
    • f_getfree - Get total size and free size on the volume
    • f_getlabel - Get volume label
    • f_setlabel - Set volume label
    • f_setcp - Set active code page
2、RL-USB驱动的稳定性和兼容性比STM32F407自带的好很多很多,同样的板子,1个FAT16的1G TF卡转U盘,1个FAT32的8G TF卡转U盘,1个FAT32的16G U盘,RL-USB驱动时3个U盘随意插拔读写,没有出现1次不成功或者U盘不识别的。但是使用407自带的驱动,几乎每次都出现加载U盘驱动失败的情况,也有可能是我的驱动+FATFS移植的不好,造成407自带的USB驱动兼容性较差。

3、使用FSN_CM3.lib库时文件名是支持ASCII码格式的长文件名的,但是文件夹还是不支持长文件名,不知为什么
4、demo文件中 DemoFlashFS 函数存在板子上电时如果不插U盘,第一次插入时U盘时会出现U盘没有被挂载器问题(仿真发现是没有进行U盘初始化,拔出,第二次插入后就好了。我修改了这个问题,硬汉哥看看对不对。
void DemoFlashFS(void)
{
  int8_t cmd = 0;
  uint8_t con, con_ex;
  uint8_t ucRunFlag=1;

  /* 打印命令列表,用户可以通过串口操作指令 */
  DispMenu();

  con = InitUSB();
  if(con)
  {
    ucRunFlag = 0;//初始化成功后,后面就不用再初始化,2018-09-06
  }
  con_ex = con | 0x80;  /* 首次上电强制执行一次if(con^con_ex)里面的内容 */

  while (1)
  {
    /* 断开连接后,此函数也会卸载资源 */
    usbh_engine(0);
    con = usbh_msc_status(0, 0);
    if (con ^ con_ex)
    {
      if (!con)
      {
        ucRunFlag = 1;//下次插入U盘后需要重新初始化一次,2018-09-06
        printf("U盘已经拔出\r\n");
        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/* 系统上电首次运行和调用指令L后,不需要重复初始化 */
        if (ucRun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ucRunFlag = 0;
          con = InitUSB();
        }
      }
      con_ex = con;
    }

    cmd = getkey();
    if (cmd > 0)
    {
      switch (cmd)
      {
        case 'L':
          printf("【L - InitUSB】\r\n");
          con = InitUSB();  /* U盘的挂载,卸载及其容量显示 */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'U':
          printf("【U - UnInitUSB】\r\n");
          UnInitUSB();    /* U盘挂载,卸载及其容量显示 */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'1':
          printf("【1 - ViewSDCapacity】\r\n");
          ViewSDCapacity();   /* U盘挂载,卸载及其容量显示 */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'2':
          printf("【2 - ViewRootDir】\r\n");
          ViewRootDir();        /* 显示U盘根目录下的文件名 */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'3':
          printf("【3 - CreateNewFile】\r\n");
          CreateNewFile();      /* 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 */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'4':
          printf("【4 - ReadFileData】\r\n");
          ReadFileData();         /* 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  */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'5':
          printf("【5 - SeekFileData】\r\n");
          SeekFileData();         /* 创建一个text文本,在指定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  */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'6':
          printf("【6 - DeleteDirFile】\r\n");
          DeleteDirFile();      /*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  */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'7':
          printf("【7 - WriteFileTest】\r\n");
          WriteFileTest();      /*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  */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'8':
          printf("【8 - WriteCSVFile】\r\n");
          WriteCSVFile();         /*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  */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'9':
          printf("【9 - ReadCSVFileData】\r\n");
          ReadCSVFileData();      /* 从CSV文件中读数据  */
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DispMenu();
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}

    os_dly_wait(1);
  }
}

网友E:
刚写了600个文件,一切正常。每个文件夹中写60个文件,每个文件10K,写了10个文件夹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刚写了600个文件,一切正常。每个文件夹中写60个文件,每个文件10K,写了10个文件夹

flashfs是采用的标准C库API,电脑端的文件系统也是这些API,你说的创建文件夹是支持的,长文件名应该也没问题的,使用库文件FS_CM3.lib,后面我试试文件夹的长文件名问题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flashfs是采用的标准C库API,电脑端的文件系统也是这些API,你说的创建文件夹是支持的,长文件名应该也没 ...

f_mkdir建立文件函数是哪个呢,在flashfs中,我就想单独的建立多个文件夹,暂时不先建立文件,怎么实现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f_mkdir建立文件函数是哪个呢,在flashfs中,我就想单独的建立多个文件夹,暂时不先建立文件,怎么实现呢

函数fout = fopen ("N0:\\test\\", "w"); 就可以创建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函数fout = fopen ("N0:\\test\\", "w"); 就可以创建

谢谢啦

没有专门的函数,这样实现也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谢谢啦

没有专门的函数,这样实现也行

C标准库没有mkdir函数的,就是靠这个函数创建的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C标准库没有mkdir函数的,就是靠这个函数创建的。

恩恩,谢谢
老大对这些研究的很透彻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恩恩,谢谢
老大对这些研究的很透彻

网友F(2018-10-30):
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1:IO错误,I/O驱动初始化失败,或者没有存储设备,或者设备初始化失败)   怎么解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(1:IO错误,I/O驱动初始化失败,或者没有存储设备,或者设备初始化失败)   怎么解决?

估计是没有移植成功。另外换几个U盘试试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估计是没有移植成功。另外换几个U盘试试。

找到原因了,是我自己的板子换成了8M晶振,配置没改,谢谢eric 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找到原因了,是我自己的板子换成了8M晶振,配置没改,谢谢eric 大神

好的

网友G(2019-02-15):
请教下eric RL_usb 和 RL_FLashFs现在有没有教程,或者什么时候嗯那个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请教下eric RL_usb 和 RL_FLashFs现在有没有教程,或者什么时候嗯那个出来

看这个就行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mp;highlight=RL-CAN

网友H(2019-05-12):
测了2个USB3.0的u盘都不行啊!!(一个16G的,一个32G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测了2个USB3.0的u盘都不行啊!!(一个16G的,一个32G的)

3.0的话,务必格式化为FAT32格式,这样就木问题了。

网友(2019-08-09):
我的开发板V6用SanDisk  U盘8G识别不了,用V6-348-FreeRTOS实验_FreeRTOS+STemWin+FatFS+USB Host综合这个例程就可以识别,什么原因啊,RL-USB比ST 库还差?

网友I:
看了注意事项才发现用FS接口的。我硬件仅有HS接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看了注意事项才发现用FS接口的。我硬件仅有HS接口

对,使用的接口不同。

网友J(2020-09-22):
MDK4.74  编译STM32F107系列的USB HOST
U盘读不成功   硬汉哥了解这个情况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MDK4.74  编译STM32F107系列的USB HOST
U盘读不成功   硬汉哥了解这个情况不

估计是哪里没有移植好。

网友K(2020-10-29):
请教下,RL_FlashFs/Driver下的驱动 fs_usbh_msc.c 是 自己写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请教下,RL_FlashFs/Driver下的驱动 fs_usbh_msc.c 是 自己写的吗?

FlashFS提供的。

网友K:
V6板子没有转接线不好试,移植程序到自己画的板子上。  试了3个U盘,只要1个2G的U盘识别了,另外两个金士顿8G的和16G的U盘没识别。 2G的是重新格式化的,另外2个里面有文件,没有格式化。 3个U盘的格式都是FAT32    .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影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V6板子没有转接线不好试,移植程序到自己画的板子上。  试了3个U盘,只要1个2G的U盘识别了,另外两个金士 ...

1、首先,金士顿的U盘,SD卡什么的,市场上杂牌很多。
2、然后此贴最关键,看我就豁然开朗了

SEGGER介绍如何专业的测试USB Host产品稳定性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249&fromuid=58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1、首先,金士顿的U盘,SD卡什么的,市场上杂牌很多。
2、然后此贴最关键,看我就豁然开朗了

谢谢。   识别U盘的时候,另外一个任务 两个闪烁的LED会死一段时间,是正常的情况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谢谢。   识别U盘的时候,另外一个任务 两个闪烁的LED会死一段时间,是正常的情况吗?

提升LED任务的优先级试试。

网友K:
请教版主,为什么这个文件的 用的是 SER_Init();来初始化串口,而不是用常规的bsp_uart_fifo.c中的 bsp_InitUart();  有什么说法吗?    为了跟之前工程的一致性,还想使用  bsp_InitUart(); 改如何修改??

网友K:
是不是在 , USBHOST的任务里面,因为使用到了RL_USB,不能使用bsp_uart_fifo.c 中的 printf 函数重定向。。?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1、首先,金士顿的U盘,SD卡什么的,市场上杂牌很多。
2、然后此贴最关键,看我就豁然开朗了

之前有个金士顿的U盘识别不了,电脑格式化成FAT32都不行。  因为我是京东上买的,不可能是杂牌。考虑到拿这个U盘装过系统原因,我使用 diskgenius 把U盘重新格式化FAT32。  以前死活不识别的U盘,现在每次都识别了。 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,反馈一下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请教版主,为什么这个文件的 用的是 SER_Init();来初始化串口,而不是用常规的bsp_uart_fifo.c中的 bsp_Ini ...

主要是方便移植,我就没有用我们的那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之前有个金士顿的U盘识别不了,电脑格式化成FAT32都不行。  因为我是京东上买的,不可能是杂牌。考虑到拿 ...

diskgenius这么好用么,重要信息啊,后面我也试试。

网友L(2021-08-11):
请问楼主大神有把程序移植到IAR上过吗?我想移植到IAR上使用,要注意什么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请问楼主大神有把程序移植到IAR上过吗?我想移植到IAR上使用,要注意什么呢

这个无法移植到IAR上。

网友K(2021-12-28):
请教下,使用此驱动;  U盘 有时能识别, 有时不能识别?  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   U盘本身没问题,换了好几个U盘,都是这样的现象。。   搞了几天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请教下,使用此驱动;  U盘 有时能识别, 有时不能识别?  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   U盘本身没问题,换了好 ...

试试新版的。

基于STM32F429的RTX5+RL-USB+R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综合模板发布,含MDK AC5和AC6,,升级至V1.1(2021-03-08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181&fromuid=58

网友(2022-05-06):
楼主,LINUX上的usb协议栈怎们样,在网上搜了一圈,还没见过有人移植过linux上的usb协议栈到裸机上跑?

网友M:
请教下,linux上的usb协议栈怎么样,没见有人移植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请教下,linux上的usb协议栈怎么样,没见有人移植过?

嵌入式类的USB协议栈还在兼容性上还是有点欠缺,根本原因还是这个帖子开头的说明

SEGGER介绍如何专业的测试USB Host产品稳定性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5249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