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Embeded Studio 不能使用盗版Jlink吗?

楼主(2018-08-30):
Jlink V8 盗版的,仿真总是提示 Warning,有没有办法解决?
还有这种大括号 收缩的功能有吗?

网友:
没问题,这个是你的JLINK问题。

貌似是JLINK驱动版本高了。后面你搞个好点的D版V9就行。

网友:
换V9就好了

网友:
你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换V9的jlink吗? 我的淘宝ob-jlink也是提示错误,下载到一半就退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