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分享一种驱动段码屏的方法,适合任何平台(附自己写的驱动源码)

楼主(2018-08-30):
1、段码屏的驱动原理,请大家百度一下,我这菜鸟就不在这里嫌丑。不过可以总结一点,就是你要那段亮给1就行,因为我们都是用相应驱动芯片驱动。
2、驱动段码屏,大家不要把驱动数码管那套理论拿过来,两个在驱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
3、像段码屏这类屏,基本上都是定制的。如果厂家引脚比较整齐,还好。要引出的引脚比较随心所欲的话,估计搞得你头都大。去年我也是首次用段码屏,也没太和厂家沟通,厂家最后给的引脚那真是随心所欲啊。还好,最后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驱动方式——位段。希望给那些初次接触能有所帮助

源码:

网友A:
用什么芯片驱动断码屏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什么芯片驱动断码屏呢?

下载的他的代码,估计是HT16xx

楼主(2018-10-30):
引用 网友B:
下载的他的代码,估计是HT16xx

大佬就是大佬

网友(2021-07-19):
没什么注释,看着能累shi

网友:
段码屏的驱动跟小尺寸的点阵屏差不多,只不过一个点变成了一段。 但是不能使用点阵数据了,根据实际段码的位置给显存的每个字节的每个位做好定义,再封装一下就好用了。关键在于找段码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