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键盘输入界面切换出现硬件错误11

楼主(2018-08-30):
我做了一个键盘可以输入,但是由登录界面到下一个界面,然后回到登录界面,再次进入下一个界面,回登录界面的时候,会出现硬件错误,找不到原因,帮我看下什么原因造成的,谢谢,我会把代码放下边,高手给看看,谢谢eee键盘输入界面切换出现硬件错误

楼主:
GUI代码部分GUI代码部分GUI代码部分

GUIDEMO_Start.c

网友:
看的你的代码了,今天晚些时候就给你测试下。

网友A:
先把这个错误修改了,另外我帮你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了20次,没有出现异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这个错误修改了,另外我帮你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了20次,没有出现异常。

可以了,非常感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