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 V10.1.0版本发布(2018-08-31)

楼主(2018-08-31):
虽然后缀是个exe,其实是个7z的压缩文件。

更新记录:

网友A:
想咨询一下,FreeRTOS在什么条件下会导致任务死掉?
我有个程序,三个线程、最高级别的那个任务是获取参数,然后emWin刷新显示,这个任务放他一会就死掉。还不知道踩到的坑模样是怎样。

网友:
应该是任务栈不够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咨询一下,FreeRTOS在什么条件下会导致任务死掉?
我有个程序,三个线程、最高级别的那个任务是获取参数 ...

这个可以排查下的,先创建其中一个任务,然后测试,这种排查方式简单有效,就是需要测试几次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可以排查下的,先创建其中一个任务,然后测试,这种排查方式简单有效,就是需要测试几次。

任务1:刷新emWin,优先级别为1;
任务2:获取按键enven,并且上报给emwin 菜单界面,优先级别2;
任务3:采集数据并送数据给emWin;优先级别5.

当进入其中一个界面时,任务3的刷新条件才满足,才忙起来。忙一会任务3就会死掉。但是另外两个任务正常,可以用按键来回进出菜单。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任务1:刷新emWin,优先级别为1;
任务2:获取按键enven,并且上报给emwin 菜单界面,优先级别2;
任务3 ...

这些都是基础操作,按理不会出问题的。你当前给emWin发消息是采用的什么方式。

方便的话,稍贴点代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些都是基础操作,按理不会出问题的。你当前给emWin发消息是采用的什么方式。

方便的话,稍贴点代码 ...

我当前的产品,采集数据有较大的延时,要跟emWin叉开运行才稳定。
任务1是专门给emWin工作的,刚查漏发现任务3也在对emWin操作,这是一个缺陷,需要改写。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