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RTIM] STM32H7的HRTIM波形模式使用,相比简单模式就复杂的多了

楼主(2018-08-31):
说明:

同样是生成不同频率的波形,这种模式就要复杂的多,参数太多。

简单模式生成不同频率的帖子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前两路波形效果:

代码: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HRTIM_TIMA_PERIOD  0xFFFF
#define HRTIM_TIMB_PERIOD  0x1999
#define HRTIM_TIMC_PERIOD  0x28F
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Timer handler declaration */
HRTIM_HandleTypeDef                 HrtimHandle;

HRTIM_TimeBaseCfgTypeDef            sConfig_time_base;
HRTIM_TimerCfgTypeDef               sConfig_timerA;
HRTIM_TimerCfgTypeDef               sConfig_timerB;
HRTIM_TimerCfgTypeDef               sConfig_timerC;
HRTIM_OutputCfgTypeDef              sConfig_output_config;
HRTIM_CompareCfgTypeDef             sConfig_compare;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;
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(void);
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(void);

/* Private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*
  * @brief  Main program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int main(void)
{

  /* Enable the CPU Cache */
  CPU_CACHE_Enable();

  /* STM32H7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:
       -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sec
       -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
       -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
  */
  HAL_Init();

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400 MHz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/*##-1- Configure the HRTIM peripheral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/* Initialize the HRTIM structure */
  HrtimHandle.Instance = HRTIM1;
  HrtimHandle.Init.HRTIMInterruptResquests = HRTIM_IT_NONE;
  HrtimHandle.Init.SyncOptions = HRTIM_SYNCOPTION_NONE;

  HAL_HRTIM_Init(&HrtimHandle);

  /*##-2- Configure the HRTIM TIMA PWM channels 1 & 2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sConfig_time_base.Mode = HRTIM_MODE_CONTINUOUS;
  sConfig_time_base.Period = HRTIM_TIMA_PERIOD;
  sConfig_time_base.PrescalerRatio = HRTIM_PRESCALERRATIO_DIV1;
  sConfig_time_base.RepetitionCounter = 0;

  HAL_HRTIM_TimeBas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A, &sConfig_time_base);

  sConfig_timerA.DMARequests = HRTIM_TIM_DMA_NONE;
  sConfig_timerA.HalfModeEnable = HRTIM_HALF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A.StartOnSync = HRTIM_SYNCSTAR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A.ResetOnSync = HRTIM_SYNCRESE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A.DACSynchro = HRTIM_DACSYNC_NONE;
  sConfig_timerA.PreloadEnable = HRTIM_PRELOAD_ENABLED;
  sConfig_timerA.UpdateGating = HRTIM_UPDATEGATING_INDEPENDENT;
  sConfig_timerA.BurstMode = HRTIM_TIMERBURSTMODE_MAINTAINCLOCK;
  sConfig_timerA.RepetitionUpdate = HRTIM_UPDATEONREPETITION_ENABLED;
  sConfig_timerA.ResetUpdate = HRTIM_TIMUPDATEONRESE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A.InterruptRequests = HRTIM_TIM_IT_NONE;
  sConfig_timerA.PushPull = HRTIM_TIMPUSHPULL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A.FaultEnable = HRTIM_TIMFAULTENABLE_NONE;
  sConfig_timerA.FaultLock = HRTIM_TIMFAULTLOCK_READWRITE;
  sConfig_timerA.DeadTimeInsertion = HRTIM_TIMDEADTIMEINSERTION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A.DelayedProtectionMode = HRTIM_TIMER_A_B_C_DELAYEDPROTECTION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A.UpdateTrigger= HRTIM_TIMUPDATETRIGGER_NONE;
  sConfig_timerA.ResetTrigger = HRTIM_TIMRESETTRIGGER_NONE;

 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A,&sConfig_timerA);

  sConfig_compare.AutoDelayedMode = HRTIM_AUTODELAYEDMODE_REGULAR;
  sConfig_compare.AutoDelayedTimeout = 0;
  sConfig_compare.CompareValue = HRTIM_TIMA_PERIOD/2;

 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A, HRTIM_COMPAREUNIT_1, &sConfig_compare);

  sConfig_compare.CompareValue = HRTIM_TIMA_PERIOD/4;
 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A, HRTIM_COMPAREUNIT_2, &sConfig_compare);
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Polarity = HRTIM_OUTPUTPOLARITY_LOW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SetSource =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1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ResetSource = HRTIM_OUTPUTSET_TIMPER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IdleMode = HRTIM_OUTPUTIDLEMODE_NON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IdleLevel = HRTIM_OUTPUTIDLELEVEL_INACTIV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FaultLevel = HRTIM_OUTPUTFAULTLEVEL_NON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ChopperModeEnable = HRTIM_OUTPUTCHOPPER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BurstModeEntryDelayed = HRTIM_OUTPUTBURSTMODEENTRY_REGULAR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ResetSource = HRTIM_OUTPUTRESET_TIMPER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SetSource = HRTIM_OUTPUTSET_TIMCMP1;

 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A, HRTIM_OUTPUT_TA1, &sConfig_output_config);
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SetSource =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2;
 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A, HRTIM_OUTPUT_TA2, &sConfig_output_config);

  /*##-3- Configure the HRTIM TIMB PWM channels 1 & 2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sConfig_time_base.Mode = HRTIM_MODE_CONTINUOUS;
  sConfig_time_base.Period = HRTIM_TIMB_PERIOD;
  sConfig_time_base.PrescalerRatio = HRTIM_PRESCALERRATIO_DIV1;
  sConfig_time_base.RepetitionCounter = 0;

  HAL_HRTIM_TimeBas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, &sConfig_time_base);

  sConfig_timerB.DMARequests = HRTIM_TIM_DMA_NONE;
  sConfig_timerB.HalfModeEnable = HRTIM_HALF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B.StartOnSync = HRTIM_SYNCSTAR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B.ResetOnSync = HRTIM_SYNCRESE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B.DACSynchro = HRTIM_DACSYNC_NONE;
  sConfig_timerB.PreloadEnable = HRTIM_PRELOAD_ENABLED;
  sConfig_timerB.UpdateGating = HRTIM_UPDATEGATING_INDEPENDENT;
  sConfig_timerB.BurstMode = HRTIM_TIMERBURSTMODE_MAINTAINCLOCK;
  sConfig_timerB.RepetitionUpdate = HRTIM_UPDATEONREPETITION_ENABLED;
  sConfig_timerB.ResetUpdate = HRTIM_TIMUPDATEONRESE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B.InterruptRequests = HRTIM_TIM_IT_NONE;
  sConfig_timerB.PushPull = HRTIM_TIMPUSHPULL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B.FaultEnable = HRTIM_TIMFAULTENABLE_NONE;
  sConfig_timerB.FaultLock = HRTIM_TIMFAULTLOCK_READWRITE;
  sConfig_timerB.DeadTimeInsertion = HRTIM_TIMDEADTIMEINSERTION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B.DelayedProtectionMode = HRTIM_TIMER_A_B_C_DELAYEDPROTECTION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B.UpdateTrigger= HRTIM_TIMUPDATETRIGGER_NONE;
  sConfig_timerB.ResetTrigger = HRTIM_TIMRESETTRIGGER_NONE;

 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,&sConfig_timerB);

  sConfig_compare.AutoDelayedMode = HRTIM_AUTODELAYEDMODE_REGULAR;
  sConfig_compare.AutoDelayedTimeout = 0;
  sConfig_compare.CompareValue = HRTIM_TIMB_PERIOD/2;

 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, HRTIM_COMPAREUNIT_1, &sConfig_compare);

  sConfig_compare.CompareValue = HRTIM_TIMB_PERIOD/4;
 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, HRTIM_COMPAREUNIT_2, &sConfig_compare);
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Polarity = HRTIM_OUTPUTPOLARITY_LOW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SetSource =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1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ResetSource = HRTIM_OUTPUTSET_TIMPER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IdleMode = HRTIM_OUTPUTIDLEMODE_NON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IdleLevel = HRTIM_OUTPUTIDLELEVEL_INACTIV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FaultLevel = HRTIM_OUTPUTFAULTLEVEL_NON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ChopperModeEnable = HRTIM_OUTPUTCHOPPER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BurstModeEntryDelayed = HRTIM_OUTPUTBURSTMODEENTRY_REGULAR;

 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, HRTIM_OUTPUT_TB1, &sConfig_output_config);
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SetSource =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2;
 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B, HRTIM_OUTPUT_TB2, &sConfig_output_config);

  /*##-4- Configure the HRTIM TIMC PWM channels 1 & 2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sConfig_time_base.Mode = HRTIM_MODE_CONTINUOUS;
  sConfig_time_base.Period = HRTIM_TIMC_PERIOD;
  sConfig_time_base.PrescalerRatio = HRTIM_PRESCALERRATIO_DIV1;
  sConfig_time_base.RepetitionCounter = 0;

  HAL_HRTIM_TimeBas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, &sConfig_time_base);

  sConfig_timerC.DMARequests = HRTIM_TIM_DMA_NONE;
  sConfig_timerC.HalfModeEnable = HRTIM_HALF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C.StartOnSync = HRTIM_SYNCSTAR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C.ResetOnSync = HRTIM_SYNCRESE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C.DACSynchro = HRTIM_DACSYNC_NONE;
  sConfig_timerC.PreloadEnable = HRTIM_PRELOAD_ENABLED;
  sConfig_timerC.UpdateGating = HRTIM_UPDATEGATING_INDEPENDENT;
  sConfig_timerC.BurstMode = HRTIM_TIMERBURSTMODE_MAINTAINCLOCK;
  sConfig_timerC.RepetitionUpdate = HRTIM_UPDATEONREPETITION_ENABLED;
  sConfig_timerC.ResetUpdate = HRTIM_TIMUPDATEONRESE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C.InterruptRequests = HRTIM_TIM_IT_NONE;
  sConfig_timerC.PushPull = HRTIM_TIMPUSHPULL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C.FaultEnable = HRTIM_TIMFAULTENABLE_NONE;
  sConfig_timerC.FaultLock = HRTIM_TIMFAULTLOCK_READWRITE;
  sConfig_timerC.DeadTimeInsertion = HRTIM_TIMDEADTIMEINSERTION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C.DelayedProtectionMode = HRTIM_TIMER_A_B_C_DELAYEDPROTECTION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C.UpdateTrigger= HRTIM_TIMUPDATETRIGGER_NONE;
  sConfig_timerC.ResetTrigger = HRTIM_TIMRESETTRIGGER_NONE;

 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,&sConfig_timerC);

  sConfig_compare.AutoDelayedMode = HRTIM_AUTODELAYEDMODE_REGULAR;
  sConfig_compare.AutoDelayedTimeout = 0;
  sConfig_compare.CompareValue = HRTIM_TIMC_PERIOD/2;

 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, HRTIM_COMPAREUNIT_1, &sConfig_compare);

  sConfig_compare.CompareValue = HRTIM_TIMC_PERIOD/4;
 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, HRTIM_COMPAREUNIT_2, &sConfig_compare);
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Polarity = HRTIM_OUTPUTPOLARITY_LOW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SetSource =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1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ResetSource = HRTIM_OUTPUTSET_TIMPER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IdleMode = HRTIM_OUTPUTIDLEMODE_NON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IdleLevel = HRTIM_OUTPUTIDLELEVEL_INACTIV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FaultLevel = HRTIM_OUTPUTFAULTLEVEL_NON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ChopperModeEnable = HRTIM_OUTPUTCHOPPER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BurstModeEntryDelayed = HRTIM_OUTPUTBURSTMODEENTRY_REGULAR;

 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, HRTIM_OUTPUT_TC1, &sConfig_output_config);
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SetSource =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2;
 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C, HRTIM_OUTPUT_TC2, &sConfig_output_config);

        /*##-7- Start PWM signals generation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if (HAL_HRTIM_WaveformOutputStart(&HrtimHandle, HRTIM_OUTPUT_TA1 + HRTIM_OUTPUT_TA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 HRTIM_OUTPUT_TB1 + HRTIM_OUTPUT_TB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 HRTIM_OUTPUT_TC1 + HRTIM_OUTPUT_TC2) != HAL_OK)
  {
    /* PWM Generation Error */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
/*##-8- Start HRTIM counter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if (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D_TIMER_A + HRTIM_TIMERID_TIMER_B + HRTIM_TIMERID_TIMER_C) != HAL_OK)
  {
    /* PWM Generation Error */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while (1)
  {
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