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RTIM] STM32H7的HRTIM生成任意波形

楼主(2018-08-31):
说明:

这个例程的配置也是有点复杂,可以合成任意波形效果。

关键还是这两个参数成员的配置:

sConfig_output_config.SetSource = HRTIM_OUTPUTSET_TIMPER + HRTIM_OUTPUTSET_TIMCMP1 + HRTIM_OUTPUTSET_TIMCMP2;
sConfig_output_config.ResetSource  = HRTIM_OUTPUTRESET_TIMPER +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1 +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2;

波形效果:

代码: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HRTIM_MAX_PERIOD  0xFFFF
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Timer handler declaration */
HRTIM_HandleTypeDef                 HrtimHandle;

HRTIM_TimeBaseCfgTypeDef            sConfig_time_base;
HRTIM_TimerCfgTypeDef               sConfig_timerD;
HRTIM_OutputCfgTypeDef              sConfig_output_config;
HRTIM_CompareCfgTypeDef             sConfig_compare;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;
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(void);
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(void);

/* Private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*
  * @brief  Main program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int main(void)
{

  /* Enable the CPU Cache */
  CPU_CACHE_Enable();

  /* STM32H7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:
       -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sec
       -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
       -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
  */
  HAL_Init();

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400 MHz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/*##-1- Configure the HRTIM peripheral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/* Initialize the HRTIM structure (minimal configuration) */
  HrtimHandle.Instance = HRTIM1;
  HrtimHandle.Init.HRTIMInterruptResquests = HRTIM_IT_NONE;
  HrtimHandle.Init.SyncOptions = HRTIM_SYNCOPTION_NONE;

  /* Initialize HRTIM */
  HAL_HRTIM_Init(&HrtimHandle);

  /*##-2- Configure the HRTIM TIMA PWM channels 1 & 2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sConfig_time_base.Period = HRTIM_MAX_PERIOD;
  sConfig_time_base.RepetitionCounter = 0;
  sConfig_time_base.PrescalerRatio = HRTIM_PRESCALERRATIO_DIV1;
  sConfig_time_base.Mode = HRTIM_MODE_CONTINUOUS;
  HAL_HRTIM_TimeBas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D, &sConfig_time_base);

  /* TIMERD global configuration: preload enabled on REP event */
  sConfig_timerD.DMARequests = HRTIM_TIM_DMA_NONE;
  sConfig_timerD.HalfModeEnable = HRTIM_HALF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D.StartOnSync = HRTIM_SYNCSTAR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D.ResetOnSync = HRTIM_SYNCRESE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D.DACSynchro = HRTIM_DACSYNC_NONE;
  sConfig_timerD.PreloadEnable = HRTIM_PRELOAD_ENABLED;
  sConfig_timerD.UpdateGating = HRTIM_UPDATEGATING_INDEPENDENT;
  sConfig_timerD.BurstMode = HRTIM_TIMERBURSTMODE_MAINTAINCLOCK;
  sConfig_timerD.RepetitionUpdate = HRTIM_UPDATEONREPETITION_ENABLED;
  sConfig_timerD.ResetUpdate = HRTIM_TIMUPDATEONRESET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D.InterruptRequests = HRTIM_TIM_IT_NONE;
  sConfig_timerD.PushPull = HRTIM_TIMPUSHPULL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D.FaultEnable = HRTIM_TIMFAULTENABLE_NONE;
  sConfig_timerD.FaultLock = HRTIM_TIMFAULTLOCK_READWRITE;
  sConfig_timerD.DeadTimeInsertion = HRTIM_TIMDEADTIMEINSERTION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D.DelayedProtectionMode = HRTIM_TIMER_A_B_C_DELAYEDPROTECTION_DISABLED;
  sConfig_timerD.UpdateTrigger= HRTIM_TIMUPDATETRIGGER_NONE;
  sConfig_timerD.ResetTrigger = HRTIM_TIMRESETTRIGGER_NONE;

  HAL_HRTIM_WaveformTimer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D,&sConfig_timerD);

  /* TD1 waveform description: toggles on TIMD period, CMP1 and CMP2 event */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Polarity = HRTIM_OUTPUTPOLARITY_HIGH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SetSource = HRTIM_OUTPUTSET_TIMPER + HRTIM_OUTPUTSET_TIMCMP1 + HRTIM_OUTPUTSET_TIMCMP2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ResetSource  = HRTIM_OUTPUTRESET_TIMPER +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1 +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2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IdleMode = HRTIM_OUTPUTIDLEMODE_NON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IdleLevel = HRTIM_OUTPUTIDLELEVEL_INACTIV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FaultLevel = HRTIM_OUTPUTFAULTLEVEL_NONE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ChopperModeEnable = HRTIM_OUTPUTCHOPPERMODE_DISABLED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BurstModeEntryDelayed = HRTIM_OUTPUTBURSTMODEENTRY_REGULAR;

 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D, HRTIM_OUTPUT_TD1, &sConfig_output_config);

  /* TD2 waveform description: set on TIMD PER and CMP2 and */
  /* reset on TIMD CMP1 and CMP3 ev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SetSource = HRTIM_OUTPUTSET_TIMPER + HRTIM_OUTPUTSET_TIMCMP2;
  sConfig_output_config.ResetSource  =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1 + HRTIM_OUTPUTRESET_TIMCMP3;

 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D, HRTIM_OUTPUT_TD2, &sConfig_output_config);

  /* Set compare register 1 in Timer D */
  sConfig_compare.CompareValue = HRTIM_MAX_PERIOD/4;     /* 25% of the period */
 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D, HRTIM_COMPAREUNIT_1, &sConfig_compare);

  /* Set compare register 2 in Timer D */
  sConfig_compare.AutoDelayedMode = HRTIM_AUTODELAYEDMODE_REGULAR;
  sConfig_compare.AutoDelayedTimeout = 0;
  sConfig_compare.CompareValue = (3*HRTIM_MAX_PERIOD)/8;     /* 37.5% of the period */
 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D, HRTIM_COMPAREUNIT_2, &sConfig_compare);

  /* Set compare register 3 in Timer D */
  sConfig_compare.CompareValue = HRTIM_MAX_PERIOD/2;     /* 50% of the period */
  HAL_HRTIM_WaveformCompareConfig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NDEX_TIMER_D, HRTIM_COMPAREUNIT_3, &sConfig_compare);

  /*##-7- Start Waveform signals generation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if (HAL_HRTIM_WaveformOutputStart(&HrtimHandle, HRTIM_OUTPUT_TD1 + HRTIM_OUTPUT_TD2) != HAL_OK)
  {
    /* Waveform Generation Error */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      if (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(&HrtimHandle, HRTIM_TIMERID_TIMER_D) != HAL_OK)
  {
    /* Waveform Generation Error */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while (1)
  {
  }
}

网友:
控制12路步进电机  S加减速曲线。。。。不占用CPU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