...请教下PVD不进中断,查询方式可以...

楼主(2018-08-31):
...请教大家下,PVD使用中断方式无法进中断,但是查询可以

以下是配置,其中NVCI为1组: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1);
void PWR_PVD_Init(void)
{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, ENABLE);//使能PWR时钟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PVD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PVD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//抢占优先级1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                 //子优先级0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//        EXTI_Struct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VD连接到中断线16上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         //使用中断模式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        //电压低于阀值时产生中断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中断线
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PWR_PVDLevelConfig(PWR_PVDLevel_2V5);//设定监控阀值   注意和F1的区别        F1的电压等级就更直观        PWR_PVDLevel_2V8
        PWR_PVDCmd(ENABLE);//使能PVD
}

void PVD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printf("\r\n PVD ISR \r\n");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PWR_FLAG_PVDO)!=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1);
            //掉电了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PVD\r\n");
        }
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16);
}

网友A:
这个不是官方的标准配置吗,测试不行吗
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PWR/PWR_PVD/main.c
  * @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
  * @version V1.7.0
  * @date    22-April-2016
  * @brief   Main program body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<h2><center>© COPYRIGHT 2016 STMicroelectronics</center></h2>
  *
  * Licensed under MCD-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, (the "License");
  *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.
  *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:
  *
  *        http://www.st.com/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
  *
  *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, software
  *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"AS IS" BASIS,
  *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,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.
  *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
  *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.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main.h"

/** @addtogroup STM32F4xx_StdPeriph_Examples
  * @{
  */

/** @addtogroup PWR_PVD
  * @{
  */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__IO uint32_t uwCounter = 0;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PVD_Config(void);

/* Private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*
  * @brief  Main program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int main(void)
{
  /*!<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,
      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()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
       files (startup_stm32f40_41xxx.s/startup_stm32f427_437xx.s)
      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.
      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() function, refer to
       system_stm32f4xx.c file
     */

  /* Initialize LEDs on EVAL board */
  STM_EVAL_LEDInit(LED1);
  STM_EVAL_LEDInit(LED2);

  /* Configure the PVD */
  PVD_Config();

  while (1)
  {
    /* Toggle LED2 */
    STM_EVAL_LEDToggle(LED2);

    /* Inserted Delay */
    for(uwCounter = 0; uwCounter < 0x5FFFF; uwCounter++);
  }
}

/**
  * @brief  Configures the PVD resources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PVD_Config(void)
{
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
  /* Enable PWR clock */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, ENABLE);

  /*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*/
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1);

  /* Enable the PVD Interrupt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PVD_IRQn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/* Configure EXTI Line16(PVD Output)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rising and
     falling edges */
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16)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16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/* Configure the PVD Level to 3 (PVD detection level set to 2.5V, refer to the
     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you device datasheet for more details) */
  PWR_PVDLevelConfig(PWR_PVDLevel_3);

  /* Enable the PVD Output */
  PWR_PVDCmd(ENABLE);
}

#ifdef  USE_FULL_ASSERT

/**
  * @brief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
  *       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.
  * @param  file: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
  * @param  line: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assert_failed(uint8_t* file, uint32_t line)
{
  /*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,
     ex: printf("Wrong parameters value: file %s on line %d\r\n", file, line) */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while (1)
  {
  }
}
#endif

/**
  * @}
  */

/**
  * @}
 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*****END OF FILE****/

中断: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                STM32F4xx Peripherals Interrupt Handlers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used peripheral(s) (PPP), for the  */
/* 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's name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*/
/*  file (startup_stm32f40xx.s.startup_stm32f427x.s)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he PVD Output interrupt request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PVD_IRQHandler(void)
{
  if(EXTI_GetITStatus(EXTI_Line16) != RESET)
  {
    /* Toggle LED1 */
    STM_EVAL_LEDToggle(LED1);

    /* Clear the Key Button EXTI line pending bit */
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16);
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是官方的标准配置吗,测试不行吗

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改为EXTI_Trigger_Falling 不行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是官方的标准配置吗,测试不行吗

如果加RTOS 比如UCOS,掉电进不去,是不是因为OS调度时,把中断关了

网友(2023-05-22):
可能存在有两个问题:
(1)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        //电压低于阀值时产生中断,这个应该理解反了,根据手册中PVD示意图的描述,掉电检测应该用EXTI_Trigger_Rising触发,上电用EXTI_Trigger_Falling。
(2)中断函数里这个EXTI_GetITStatus(PWR_FLAG_PVDO)的值也有讲究,根据参考手册中的寄存器描述
if(PWR_GetFlagStatus(PWR_FLAG_PVDO) == SET) , PVDO = 1, VDD is lower than the PVD threshold selected with the PLS[2:0] bits.
if((PWR_GetFlagStatus(PWR_FLAG_PVDO) == RESET)) // PVDO = 0, VDD is higher than the PVD threshold selected with the PLS[2:0] bit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