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ucos中stm32浮点运算

楼主(2018-08-31):
stm32上得有ucos 偶尔会蹦出错误得数据   没有除以100.0f之前数据8999都是对的,但是除以100.0f之后变成了一个很大得数据,而不是89.99  里面定义得都是浮点FP32得数据   比较疑惑,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也没有解决办法,所以请教大家。

楼主:
偶尔出现这样得问题,我是提供给屏幕显示得,一直显示正常  冷不丁得什么时候就这个显示错误,同一个显示页面还有其他得显示数据,处理方法都是一样得,其他得没有观察到有巨大波动,就这个数据有

网友A:
先不说你的这个程序,检查一个重要的问题,你移植是uCOS-II还是III,现在网上流传的很多例程在移植的底层没有做有效的4字节对齐,很多都是单纯的大数组做4字节对齐,这个是不行的。

对此,你测试下你的程序是不是随意搞几组浮点加减乘除是不是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不说你的这个程序,检查一个重要的问题,你移植是uCOS-II还是III,现在网上流传的很多例程在移植的底层没 ...

用得UCOSIII   这个是计算工频电压电流角度功率的继电保护  其他任务计算电压电流都没有什么问题,目前就发现这个地方有问题。

网友A:
F1系列还是F4系列。

楼主:
C:\Users\admin\Desktop\123.png      本页的其他参量显示也是这么处理的,没有观察到有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1系列还是F4系列。

F429的 里面利用的有FF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1系列还是F4系列。

这个是一直在出货的产品   , 新来个测试人员才发现这个bug  我有点想不出原因

楼主:
fundamental 这个是无符号16bit数据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,你测试下,将你的uCOS-III关闭FPU功能测试下是否还正常。

网友:
郑工?这么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