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如何在窗口中绘制矩形填充色块

楼主(2018-08-31):
屏幕上要做个色彩校准,方便检查屏幕是否有坏点之类的,可是我在窗口的paint消息中只能绘制填充一个矩形,不知道为什么,下图分别是模拟的效果和预计达成的效果

楼主:
代码是这样写的,创了一个窗口和回调函数,在回调函数中设置颜色
static void _cbWindow(WM_MESSAGE * pMsg) {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switch(GlobalColor){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Black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0, 0, 800, 4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Whit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0, 0, 800, 4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Red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RE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0, 0, 800, 48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Green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GRE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0, 0, 800, 4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Blu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BL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0, 0, 800, 48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Blocks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MAKE_COLOR(0xF58388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0, 0, 270, 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MAKE_COLOR(0xf36d74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0, 80, 27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f1565e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0, 160, 27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ef434b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0, 240, 27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ed2c35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0, 320, 27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e1131e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0, 400, 270, 80);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b5ffb5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270, 0, 26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80ff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270, 80, 26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55ff55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270, 160, 26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15ff15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270, 240, 26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00dd0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270, 320, 26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00aa0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270, 400, 260, 80);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9191ff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530, 0, 27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6a6aff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530, 80, 27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3c3cff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530, 160, 27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1a1aff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530, 240, 27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0000f9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530, 320, 270, 8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0x0000d5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FillRect(530, 400, 270, 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e_GrayScal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ColorPaint(e_ColorCalibrating Color)
{
        static WM_HWIN hWin;

        static uint8_t flag = 1;
        if (1 == flag) {
                hWin = WINDOW_CreateEx(0, 0, 800, 480, MainMenuhWin, WM_CF_STAYONTOP | WM_CF_HIDE, 0, 0, _cbWindow);
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switch(Color){
                case e_BackToNormal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HideWindow(hW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Black: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White: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Red: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Green: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Blue:
                case e_ColorBlocks:
                case e_GrayScal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obalColor = Colo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hW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howWindow(hWin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}

楼主:
当我想绘制多个色块时总是只有一个色块被正确绘制,其他的显示不出来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函数参数填错了,丢人丢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