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我用FontCvtST生成的字体C文件,引用了后为什么不能显示呢

楼主(2018-09-01):
我用FontCvtST生成的字体C文件,引用了后为什么不能显示呢,我按照教程每一步都做了,我把GUI的主函数部分以及生成的字体C文件都放在了附件里面,帮我看看什么原因,谢谢

楼主:
GUI文件以及生成的字体C文件

GUIDEMO_Start.c

FO33.c

网友A:
教程的汉字显示方式不适合用在模拟器上,直接在板子上面测试即可。

ps:帮你改了下题目,之前的题目太长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教程的汉字显示方式不适合用在模拟器上,直接在板子上面测试即可。

ps:帮你改了下题目,之前的题目太长 ...

我把第五期:STemWin5.20+uCOS-III+FatFS的字体和GUI搬到我的项目都不行,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