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Win 仿真本地位图流dta文件,附图,附sample

楼主(2018-09-01):
仿真效果如图所示。

显示的main函数来源于此贴:
https://blog.csdn.net/phenixyf/article/details/73916249

并搬运到emWin 5.22 2DGL_DrawBMP 文件, 拌匀后的sample已经打包放在附件。

C盘根目录文件如下打开
fp = fopen("C:\\test1-9.dta", "r");

下一步,尝试把流文件搬运到板子的外部FLASH,再加载来显示。目前板子64KB RAM,没有SD接口。

仿真效果

仿真效果
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楼主:
有没有同学一起玩? 将流文件搬到外部flash,然后在有限的内存空间显示 320*240的图片。

网友A:
简单些,给flash整个fatfs,存放图片可以模拟个U盘。

之后就可以测试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些,给flash整个fatfs,存放图片可以模拟个U盘。

之后就可以测试了。

我现在的板子有OTG,已经实现 USB-IAP。
帮我参谋一下思路,给些建议:
1.写逻辑,我计划参考读升级bin文件的方法,读dta的数据在内部,然后再通过SPI写flash函数把数据保存到外部flash。
2.读和显示,计划将320*240,16位色的dta文件,拆分来刷。 目前知识只到这个水平。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的板子有OTG,已经实现 USB-IAP。
帮我参谋一下思路,给些建议:
1.写逻辑,我计划参考读升级bin ...

也可以的,流位图有边读取边显示的API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可以的,流位图有边读取边显示的API。

框架计划是RGB565,选用方法三。感谢支持!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=%C1%F7%CE%BB%CD%BC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同学一起玩? 将流文件搬到外部flash,然后在有限的内存空间显示 320*240的图片。

已经用32KB内部RAM,完成外部FLASH的dta文件加载和满屏显示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楼主(2018-12-14):
64KB的 RAM, 上OS后竟然在主菜单显示6个 60*60的图标,二级菜单显示三个100*80的图标。

好事多磨,加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