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bedded Studio] 关于stm32F103的串口中断问题,请教高手

楼主(2018-09-02):
不得不说linux版的SES的编译速度快如闪电(windows版的没用过),界面也很好,用了几天都还不错,现在最头大的是串口中断不能使用,也没测试过其它的中断,同样的代码用truestudio(linux版)以及keil(windows版)就没问题,能够正常进入和使用中断,在segger官网上也找到了类似情况的,中断不能正常使用但是在keil上可以,不过官方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。不知道有哪位兄弟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是怎么解决的?望不吝赐教。

网友:
没问题啊,H7上测试的,各种中断都嗨嗨的,不过是Windows版本。

楼主:
那我用windows版本试一下看看先

楼主:
很郁闷,ses 3.5 64位的软件安装在windows环境下只要是复制代码进去就崩溃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windows环境下还是mdk吧。不过真是很蹊跷为啥linux环境下不能进入中断,还请各位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兄弟多多指教一下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很郁闷,ses 3.5 64位的软件安装在windows环境下只要是复制代码进去就崩溃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windows环境 ...

推荐用3.4

楼主:
3.4先是在linux下用的,不过串口中断不行,正好有了3.5的新版本,就用了3.5、windows下的是昨天直接下载的3.5版本的。我再下载个3.4的试一下。话说从segger官网下载速度好慢啊

楼主:
依然如此,看来是我的电脑有点问题了,不过不知为啥keil没事,linux下的truestudio也没事,就是SES不行,好郁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依然如此,看来是我的电脑有点问题了,不过不知为啥keil没事,linux下的truestudio也没事,就是SES不行,好 ...

这样的话,的确没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