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任务堆栈设置大了不进入

楼主(2018-09-03):
STM32CUBEMX创建的程序, LED闪灯任务,堆栈设置小没问题(例如128*1),设置大了(例如128*50)就不进入任务了,堆栈设置少了溢出还能理解,大了还不行,请问是什么原因。谢谢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FreeRTOSConfig.h文件里面定义的heap大小比较小。

楼主:
感谢管理员回复,configTOTAL_HEAP_SIZE设置1024*32,应该足够大了,是F407的MCU

网友A:
注意CubeMX里面的任务栈空间单位是什么?

128*50的单位是字节还是4字节,如果是4字节就非常大了,你可以使用FreeRTOS的动态内剩余函数判断返回值看看。

FreeRTOS自己的创建函数,但是安装4字节来的,加上CMSIS-RTOS1封装层的CubeMX是按照什么来的,你确认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CubeMX里面的任务栈空间单位是什么?

128*50的单位是字节还是4字节,如果是4字节就非常大了,你可以 ...

感谢您的解答,问题解决了,我一直错误以为configTOTAL_HEAP_SIZE的单位是4byte,原来是1byte,这问题困扰我一周了,搜遍各大帖子都没找到答案,再次感谢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