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我把第五期:STemWin5.20+uCOS-III+FatFS的字体和GUI搬到我的项目都不行,怎么回事

楼主(2018-09-03):
我把第五期:STemWin5.20+uCOS-III+FatFS的字体和GUI搬到我的项目都不行,怎么回事

楼主:
原来项目的文件以及在我项目下显示的结果

在我项目显示的结果

在我项目显示的结果

GUIDEMO_Start.c

STemWin5.20的GUI

SongFont.c

STemWin5.20字体

网友A:
看新版教程,此章节学习,讲解非常详细,你看看那个步骤有误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9834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新版教程,此章节学习,讲解非常详细,你看看那个步骤有误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9834& ...

学习了,已经可以了,但是如果C文件转换成UTF_8的时候,转了好几遍,会出很多错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学习了,已经可以了,但是如果C文件转换成UTF_8的时候,转了好几遍,会出很多错误

如果是MDK5的话,不用每次都转换了,看此贴可以解决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igest%26digest%3D1

楼主:
BSP_LCD_SetFont(&Font24);这个函数如何使用FontCvtST.exe生成的C文件,好像用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MDK5的话,不用每次都转换了,看此贴可以解决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 ...

BSP_LCD_SetFont(&Font24);这个函数如何使用FontCvtST.exe生成的C文件,好像用不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BSP_LCD_SetFont(&Font24);这个函数如何使用FontCvtST.exe生成的C文件,好像用不了

函数BSP_LCD_SetFont不是emWin的API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函数BSP_LCD_SetFont不是emWin的API。

显示滚动汉字,就是一条一条打印显示的那种,有教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函数BSP_LCD_SetFont不是emWin的API。

不是在emWin模式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在emWin模式下

不是在emWin下,用不了他的字体软件。

还是用这里的字体软件吧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hlight=%CB%C4%BF%E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在emWin下,用不了他的字体软件。

还是用这里的字体软件吧:

字体软件产生的文件怎么使用呢,有相关的教程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字体软件产生的文件怎么使用呢,有相关的教程吗

摸索下就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