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如何使按钮字体显示成这种颜色?

楼主(2018-09-03):
请问高手,如何使按钮显示成这种颜色?谢谢!

网友A:
如果是5.28以下版本的emWin,直接调用按钮的背景色设置函数,设置背景即可。

如果是以上版本,看此贴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066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5.28以下版本的emWin,直接调用按钮的背景色设置函数,设置背景即可。

如果是以上版本,看此贴:
...

谢谢!!!!!!!!!!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5.28以下版本的emWin,直接调用按钮的背景色设置函数,设置背景即可。

如果是以上版本,看此贴:
...

貌似还是不行。我的是5.2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貌似还是不行。我的是5.28

5.28要看我二楼给的帖子里面的内容才行。

你需要在GUI_Init函数后就调用函数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()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.28要看我二楼给的帖子里面的内容才行。

你需要在GUI_Init函数后就调用函数BUTTON_SetDefaultSkinCla ...

谢谢,好了

楼主:
现在背景颜色可以改了,可是1楼的字体颜色不知道改成哪个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