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函数f_findfirst 的通配符匹配奇怪问题

楼主(2018-09-03):
文件名 20180101-data0001.txt ,使用f_findfirst找这个文件。

如果使用"20*-data????.txt" 可以正常找到。"20*-data*.txt" 也可以找到
如果使用"20??????-data????.txt" 找不到;"????????-data????.txt" 也找不到。。。。

是我通配符使用错误? 还是这个函数对?识别有问题?

网友A:
这个还真没深入研究过,使用这个20??????-data????.txt  在电脑上可以正确检索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真没深入研究过,使用这个20??????-data????.txt  在电脑上可以正确检索吗

用windows的cmd试验过了,都可以正确检索。 说明fatfs这个上面有点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windows的cmd试验过了,都可以正确检索。 说明fatfs这个上面有点问题。

http://elm-chan.org/fsw/ff/doc/findfirst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elm-chan.org/fsw/ff/doc/findfirst.html

这个说明我也仔细阅读过,没看出来对‘?’的解释。。。

“Any pattern terminated with a period”  是个啥意思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说明我也仔细阅读过,没看出来对‘?’的解释。。。

“Any pattern terminated with a period”   ...

应该就是检索的时候,所检索的字符是以点号结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