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源码应用问题

楼主(2018-09-03):
我往这个源码里加了一个有3600个元素的数组的.c文件。在Maintask.c里声明这个3600个元素的数组的外部变量。之后在DSO_Graph的函数里使用这个数组。出现如下错误:  。   如何解

网友:
这个是RAM超了,如果使用的是二代示波器,建议优先看下教程,教程中对内部SRAM,CCM RAM和SDRAM的分配。然后通过动态内存进行管理的,你从里面申请即可。

申请后记得判断是否申请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