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新人求教,emwin外部实体按键较多,怎么相应全局按键

楼主(2018-09-03):
我在全局窗口中放几个button和一个multipage,想用几个按键全局控制页面切换和button响应,在按键任务里GUI_StoreKeyMsg,或sendMsg,总是跟multipage里的窗口冲突,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A:
这个用聚焦的确不太方便管理,建议用窗口自定义回调消息管理方便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用聚焦的确不太方便管理,建议用窗口自定义回调消息管理方便些。

大神,我在按键任务里每个按键都对应一个GUI_SendKeyMsg(),但是总是会跑到背景窗口的第一个自定义消息里边,我都没有调用WM_SendMessageNoPara函数,这是什么问题啊,不管哪个按键都是这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我在按键任务里每个按键都对应一个GUI_SendKeyMsg(),但是总是会跑到背景窗口的第一个自定义消息里 ...

函数GUI_SendKeyMsg()是给当前聚焦的控件或窗口发消息。

如果容易发到背景窗口的话,将新创建的窗口设置模态是不是好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函数GUI_SendKeyMsg()是给当前聚焦的控件或窗口发消息。

如果容易发到背景窗口的话,将新创建的窗口设 ...

亲,什么是设置模态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函数GUI_SendKeyMsg()是给当前聚焦的控件或窗口发消息。

如果容易发到背景窗口的话,将新创建的窗口设 ...

这个奇怪的很啊,GUI_SendKeyMsg只要触发,就会跑到主背景窗口的第一个自定义消息,注释掉第一个自定义就跑到第二个自定义消息,然而消息里边的功能函数都能执行,里边的printf函数却什么都打印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亲,什么是设置模态啊

就是你电脑上点开了一个窗口,就只能操作这个窗口了,之前的窗口无法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