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使用keil提供的JSON库——Jansson 在V5上移植

楼主(2018-09-03):
简单介绍了如何把cJSON移植到STM32上,实际上,keil环境下已经有官方的JSON库了——Jansson。下面是讲解如何导入和使用Jansson移植到V5开发板上。

下载地址:http://www2.keil.com/mdk5/partnerpacks/

测试代码
  • #include "bsp.h"
  • #include <jansson.h>
  • void jansson_pack_test(void)
  • {
  •     json_t *root;
  •     char *out;
  •     /* Build an empty JSON object */
  •     root = json_pack("{}");
  •     out = json_dumps(root, JSON_ENCODE_ANY);
  •     printf("out:%s\r\n", out);
  •     free(root);
  •     free(out);
  •     /* Build the JSON object {"foo": 42, "bar": 7} */
  •     root = json_pack("{sisi}", "foo", 42, "bar", 7);
  •     out = json_dumps(root, JSON_ENCODE_ANY);
  •     printf("out:%s\r\n", out);
  •     free(root);
  •     free(out);
  •     /* Like above, ':', ',' and whitespace are ignored */
  •     root = json_pack("{s:i, s:i}", "foo", 42, "bar", 7);
  •     out = json_dumps(root, JSON_ENCODE_ANY);
  •     printf("out:%s\r\n", out);
  •     free(root);
  •     free(out);
  •     /* Build the JSON array [[1, 2], {"cool": true}] */
  •     root = json_pack("[[i,i],{s:b}]", 1, 2, "cool", 1);
  •     out = json_dumps(root, JSON_ENCODE_ANY);
  •     printf("out:%s\r\n", out);
  •     free(root);
  •     free(out);
  •     /* Build a string from a non-null terminated buffer */
  •     char buffer[4] = {'t', 'e', 's', 't'};
  •     root = json_pack("[s#]", buffer, 4);
  •     out = json_dumps(root, JSON_ENCODE_ANY);
  •     printf("out:%s\r\n", out);
  •     free(root);
  •     free(out);
  •     /* Concatenate strings together to build the JSON string "foobarbaz" */
  •     root = json_pack("[s++]", "foo", "bar", "baz");
  •     out = json_dumps(root, JSON_ENCODE_ANY);
  •     printf("out:%s\r\n", out);
  •     free(root);
  •     free(out);
  • }

  • int main(void)
  • {
  •         bsp_Init();
  •        printf("APP RUN..\r\n");
  •        jansson_pack_test();
  •        while(1)
  •        {}

  • }

打印

APP RUN..
out:{}
out:{"bar": 7, "foo": 42}
out:{"bar": 7, "foo": 42}
out:[[1, 2], {"cool": true}]
out:["test"]
out:["foobarbaz"]

其他信息

附源代码

网友A(2018-12-21):
这个test代码有问题,跑3遍就出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test代码有问题,跑3遍就出错

用cJSON吧

网友:
最近也在看这个,和java对cjson格式,以前都是包头加指令就好了

网友B:
我们用过JSMN,这个功能比较少,编译出来的Code Size很小。
如果对提及敏感,可以试试这个。
https://zserge.com/jsmn.html
不过,不知道跟Jansson比哪个更小。
      Code (inc. data)   RO Data    RW Data    ZI Data      Debug   Object Name
       810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5869   jsmn.o

网友:
我们用过JSMN,这个功能比较少,编译出来的Code Size很小。
如果对提及敏感,可以试试这个。
https://zse ...

这个看起来不错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