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DRAM和CCM RAM,可以随意定义到指定的RAM区域且无需具体地址

楼主(2018-09-04):
基于V6的测试例程:
使用内部SRAM一样使用SDRAM和CCM

实现说明:

默认情况下,我们都是通过MDK的option选项设置Flash和RAM

这种情况下,所有管理工作都是编译来处理的,不方面用户将变量定义到指定的CCM 或者SDRAM中。而使用__attribute__指定具体地址又不方便管理。

针对这种情况,使用一个脚本文件即可解决,脚本定义如下:
;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*** Scatter-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***
;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L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{    ; load region size_region
 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*.o (RESET, +First)
   *(InRoot$Sections)
   .ANY (+RO)
  }
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30000  {  ; RW data
   .ANY (+RW +ZI)
  }
  RW_IRAM2 0x10000000 0x00010000  {  ; RW data
   *(.CCM_RAM)

  }
  RW_IRAM3 0xC0000000 0x01000000  {  ; RW data
   *(.SDRAM)

  }
}

同时配置option的链接选项使用此脚本:

使用方法:
使用方便很简单,依然是使用__attribute__,但是不指定具体地址了,指定RAM区,方法如下,仅需加个前缀即可:
/* 定义在CCM RAM里面的变量 */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CCM_RAM"))) uint32_t CCMBuf1[10];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CCM_RAM"))) uint16_t CCMCount;

/* 定义在SDRAM里面的变量 */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SDRAM"))) uint32_t SDRAMBuf1[10];
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SDRAM"))) uint32_t SDRAMCount;

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变量,不过注意一点,使用SDRAM中的变量前,优先初始化SDRAM.

测试效果:

网友:
辛苦硬汉了,第一次离硬汉这么近。
one is enough

网友:
多谢硬汉哥

网友A:
修改scatter loader文件的方式也有确定,一般sct文件keil自动生成的时候一般放在obj等中间文件所在的文件夹,一般我们习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改,一旦代码搬移、obj文件夹删除、SVN提交等方式,obj文件夹内容一般不随工程移动,从而导致sct文件容易丢失,所以尽量拷出来防止误删除比较好
如果变量同在一个文件夹,可以通过文件指定RAM的方式更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改scatter loader文件的方式也有确定,一般sct文件keil自动生成的时候一般放在obj等中间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...

是的,我这个是新建的sct,不再使用自带生成的。所以没有删除问题。

网友:
还不错,这样更方便了,支持下

网友B(2018-10-08):
这个方法,使用sdram 内存部分时,需要 4字节对齐操作吗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方法,使用sdram 内存部分时,需要 4字节对齐操作吗 ?

无限制。

网友:
那感情好哇,有空捣鼓看看

网友C(2018-12-05):
很好的方法,确实可用。但是在rgb屏下,操作4k的sdram后,屏幕会花屏,有什么解决办法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很好的方法,确实可用。但是在rgb屏下,操作4k的sdram后,屏幕会花屏,有什么解决办法吗?

实测没问题,估计是你的程序有些问题。

网友C:
代码比较简单,移植了emwin,但是内存分配用指定sdram区域有问题,给起始地址,emwin不启动,给个末尾地址可以启动,用的是原子的开发板,有些问题他们没有人跟踪回复。外存的分配方法也是按照修你的这个方法来的,找不到问题,大量访问sdram外存的时候,屏幕就像电视机做调试的那样规律的斑块

网友(2019-01-08):
引用 网友C:
代码比较简单,移植了emwin,但是内存分配用指定sdram区域有问题,给起始地址,emwin不启动,给个末尾地址 ...

你可以指定一块区域专门给emwin 使用啊,

分配给 emwin 使用的内存就不用加载到 脚本就可以了吧

网友D(2019-04-11):
@Eric 现在开始研究分散加载了,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搞不清,加载时域与运行时域概念还是不是很清楚,可不可理解为加载时域是代码或者数据在ROM中的储存位置,而运行时域是代码运行时的绝对的连接地址?比如我要将代码拷贝到ARM中去运行,负责拷贝的代码运行时域可以定义在ROM的地址中,要被复制的ARM中的程序的运行时域定义在ARM的地址中,系统运行后负责拷贝的代码现运行起来,代码拷贝完后跳转到程序入口执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@Eric 现在开始研究分散加载了,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搞不清,加载时域与运行时域概念还是不是很清楚,可不可理 ...

网友(2020-02-25):
多谢硬汉,HAL库驱动SDRAM之后通过楼主位的脚本,测试已经可以正常读写

网友E:
声明变量时没有添加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CCM_RAM")))或者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SDRAM"))) 的话,变量都是默认在RW_IRAM1 中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声明变量时没有添加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CCM_RAM")))或者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SDRAM"))) 的话 ...

对,要设置下分散加载。

网友(2020-04-10):
每次来硬汉论坛都能学到东西

网友F(2020-08-03):
请教硬汉大哥:如果用ucos的话,任务堆栈也可以这样放在SDRAM中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教硬汉大哥:如果用ucos的话,任务堆栈也可以这样放在SDRAM中吗?

可以,但是不推荐,因为任务堆栈直接决定了任何切换速度,任务内部数据运算速度等核心部分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可以,但是不推荐,因为任务堆栈直接决定了任何切换速度,任务内部数据运算速度等核心部分。

哦,是的。不知道比用内部SRAM慢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哦,是的。不知道比用内部SRAM慢多少?

F429的内部SRAM是0等待周期,32bit带宽的,比如主频我们设置为168MHz。

那么读写速度就都是168MHz * 4  = 672MB/S

而F429外接32bit带宽SDRAM的性能如下:

32位SDRAM写速度狂飙300MB/S,读速度90MB/S,需要专业的SDRAM测试方案来进一步测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6836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429的内部SRAM是0等待周期,32bit带宽的,比如主频我们设置为168MHz。

那么读写速度就都是168MHz * 4 ...

好的,还是用内部SRAM吧

网友:
此方法非常有用,和DATA_SECTION有异曲同工之效,可以把内存分成不同的片区,不同的变量定义到不同的内存下,方便管理。我一般都把数组跟敏感变量分开定义,至少会防止因数组越界造成程序发生异常。

网友(2020-12-10):
请教硬汉哥,如果变量定义在SDRAM里面,是无法赋初值的吧?

网友G:
例如: 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SDRAM"))) uint32_t CCMBuf1[10]={4,5,6};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例如: 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SDRAM"))) uint32_t CCMBuf1[10]={4,5,6};

对,不适合定义的时候设置。

网友G(2021-04-19):
请教硬汉哥,最近发现同样的方法在H743上分散加载SDRAM会造成死机(SDRAM驱动是正常的),请问你是否遇到过这个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请教硬汉哥,最近发现同样的方法在H743上分散加载SDRAM会造成死机(SDRAM驱动是正常的),请问你是否遇到过 ...

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,含MDK和IAR两版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697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,含MDK和IAR两版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 ...

可以了,非常感谢

网友H(2021-05-26):
我想问一下加载域和执行域的地址是一样的吗?
做了BootLoader的话,APP程序的LR_IROM1 是从 0x804B000 开始的。那它的执行域也是要从0X804B000开始吗?

网友H:
我还有个疑问,如果没有attribute的变量的话,是保存在IRAM1(RW+ZI)这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想问一下加载域和执行域的地址是一样的吗?
做了BootLoader的话,APP程序的LR_IROM1 是从 0x804B000  ...

对,这个BootLoader是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还有个疑问,如果没有attribute的变量的话,是保存在IRAM1(RW+ZI)这里吗?

对。

网友(2022-06-18):
辛苦了  学习下 多谢硬汉

网友I(2023-04-18):
硬汉,类似的IAR的工程能否也提供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硬汉,类似的IAR的工程能否也提供一个

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,含MDK和IAR两版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8697&fromuid=58

网友J:
如果把 GUI 的读写缓存放到外部sram上,除了使用分散加载文件定义  sram地址与外部sram初始化,还需要做其他的类似读写外部sram的操作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如果把 GUI 的读写缓存放到外部sram上,除了使用分散加载文件定义  sram地址与外部sram初始化,还需要做其 ...

不用了,甚至你直接指定GUI的动态内存使用的地址都行。

网友J:
这里的位置我应该用那种方式放进去呢,直接放入0x6800 0000外部sram的地址好像还是不行

我已经按照如下方式把显存的位置放到外部sram里了,这个没啥问题
/* 设置缓冲区的大小为屏幕的全尺寸大小 */
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EXTERN_SRAM")))   static lv_color_t buf_1[MY_DISP_HOR_RES * MY_DISP_VER_RES];  /*A buffer for 10 rows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里的位置我应该用那种方式放进去呢,直接放入0x6800 0000外部sram的地址好像还是不行

我已经按照如 ...

LVGL我不清楚什么鬼,你可以代码跟踪到实际配置的地方,看看是不是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LVGL我不清楚什么鬼,你可以代码跟踪到实际配置的地方,看看是不是有问题。

好的,非常感谢,后面我发现这里的内存只是给ui控件来申请的,开个二三十k完全够了,已经不需要放到外部sram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改scatter loader文件的方式也有确定,一般sct文件keil自动生成的时候一般放在obj等中间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...

我用CCM的时候用的这种方法,把占用大的放到一个文件里,然后其他文件extern,我这么做是因为搞不熟悉分散加载文件,声明变量的时候确定存储位置也没写过,就整个文件全放到CCM内存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