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下拉列表控件的问题

楼主(2018-09-04):
如上图,设置按钮右侧有一个下拉列表控件,显示一个箭头。
我显示的效果如图
如何让它变长?谢谢!

网友A:
我最近也在用dropdown 控件,用的是stemwin540版本的,没有你这个问题。建议用较新的版本的。  难道你还在用ucgui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最近也在用dropdown 控件,用的是stemwin540版本的,没有你这个问题。建议用较新的版本的。  难道你还在 ...

是啊,540我没用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啊,540我没用过

ucgui已经全面升级emwin了,建议多了解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gui已经全面升级emwin了,建议多了解一下。

我弄错了,我用的emwin 5.28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