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如何在编辑控件上显示不同字体的文字

楼主(2018-09-04):
请问高手,如何在编辑控件上显示不同字体的文字?
比如汉字和英文字符。谢谢!

网友A:
同一个编辑框里面只能显示一种字体,除非使用EDIT的自定义回调函数,但是稍有些麻烦,得不偿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一个编辑框里面只能显示一种字体,除非使用EDIT的自定义回调函数,但是稍有些麻烦,得不偿失

谢谢!我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