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如何修改编辑控件的颜色

楼主(2018-09-04):
emwin如何修改编辑控件的颜色?谢谢

网友A:
EDIT的列表里面有对应的颜色设置API

ps:楼主,不用每个问题都专门发个帖子,以后你的问题就在这个帖子里面集中回复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DIT的列表里面有对应的颜色设置API

ps:楼主,不用每个问题都专门发个帖子,以后你的问题就在这个帖子 ...

你能说的详细一点吗?我还是不懂。谢谢!

楼主:
EDIT_SetTextColor(hEdit4, 0, GUI_GREEN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颜色
        EDIT_SetTextColor(hEdit5, 0, GUI_BLU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颜色
        EDIT_SetTextColor(hEdit6, 0, GUI_BLU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颜色
        EDIT_SetTextColor(hEdit7, 0, GUI_BLU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颜色

        EDIT_SetBkColor(hEdit4, 0, GUI_BLACK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颜色
        EDIT_SetBkColor(hEdit5, 0, GUI_BLACK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颜色
        EDIT_SetBkColor(hEdit6, 0, GUI_BLACK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颜色
        EDIT_SetBkColor(hEdit7, 0, GUI_BLACK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颜色
我这样设置不管用

楼主:
这个启用背景色和文本颜色的宏怎么用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EDIT_SetTextColor(hEdit4, 0, GUI_GREEN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颜色
        EDIT_SetTextColor(hEdit5, 0, GUI_BLUE); ...

注意第2个参数的正确含义。

#define EDIT_CI_DISABLED 0
#define EDIT_CI_ENABLED  1
#define EDIT_CI_CURSOR   2

你填0表示禁止状态的颜色配置,你应该填EDIT_CI_ENABLED ,即数值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第2个参数的正确含义。

#define EDIT_CI_DISABLED 0

谢谢!这个问题解决了

楼主:
我想请问,emwin里按钮控件只能显示两个汉字吗?
我显示三个汉字就编译报错。
//BUTTON_SetText(hButton4,"力值检定");

如何解决?谢谢!

楼主:
上图左下方的表格如何显示?请大神指点一下思路。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请问,emwin里按钮控件只能显示两个汉字吗?
我显示三个汉字就编译报错。
//BUTTON_SetText(hButton4 ...

这个MDK的汉字编码问题造成的,使用记事本打开你的main.C文件,另存为UTF-8即可,每次编译后都需另存一次,为什么这么搞,看此贴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highlight=4.74

针对每次都要另存的问题,解决办法可以看此贴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igest%26digest%3D1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上图左下方的表格如何显示?请大神指点一下思路。谢谢!

Graph控件就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MDK的汉字编码问题造成的,使用记事本打开你的main.C文件,另存为UTF-8即可,每次编译后都需另存一次 ...

谢谢!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raph控件就可以。

谢谢!请问可以设置GRAPH控件的背景颜色吗?
显示出来黑乎乎的一片。
GRAPH_SetBkColor(hGraph,1,GUI_WHITE);
我这样编译通不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!请问可以设置GRAPH控件的背景颜色吗?
显示出来黑乎乎的一片。
GRAPH_SetBkColor(hGraph,1,GUI_W ...

楼主:
我在TFT上先试了一个下拉列表框,显示代码如下。

我意思让这个下拉框点开时显示4个选项,压缩试验、拉伸试验、三点弯曲、四点弯曲。可是实际效果只显示压缩试验和拉伸试验这两个,而且按下下拉框,按得时候反应很不灵敏。
大神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在TFT上先试了一个下拉列表框,显示代码如下。

调用函数DROPDOWN_SetListHeight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用函数DROPDOWN_SetListHeight设置

谢谢,好了。
{ 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", 0, 0,  0, 0, 0, FRAMEWIN_CF_ACTIVE},
我还想问一下,上面这句话创建一个框架窗口,那几个0都表示什么意思?

楼主:
我要显示的界面

现在我想显示试件形状下方的那个貌似框架窗口的控件,里面有三个复选框。
我程序如下:
我显示的效果如图:
请问高手,如何才能显示成第一幅图的效果啊?谢谢!

楼主:
单选按钮默认纵向排列,可是我需要单选按钮横向排列。
我设置了3个单选按钮组,每组只有一个元素,水平排列。
但是三个单选按钮都是选中状态。
请问高手,如何设置单选按钮处于未选中状态?谢谢!

楼主:
我要显示上图所示。
点击下拉框,显示拉伸试验、压缩试验、弯曲试验,
其中弯曲试验下面又分为三点弯曲、四点弯曲。
弯曲试验我已经搞好,就是不知道三点弯曲和四点弯曲
那么显示该如何操作。谢谢!

楼主:
我用GRAPH控件显示三条曲线,部分代码如下:
static void _AddValues(WM_HWIN hGraph)
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int Add;
        int Vz;
        //通过for循环三次给三个数据对象_ahData[i]添加随机数数据
        for(i=0;i<GUI_COUNTOF(_aValue)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d=rand()%(2+i*i);
                Vz=((rand()%2)<<1)-1;
                _aValue[i]+=Add*Vz;
                //if(_aValue[i]> MAX_VALUE)
                if(_aValue[i] > MAX_VALU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aValue[i]=MAX_VALU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_aValue[i]<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aValue[i]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下面这个函数用于把给定的数据值添加到数据对象。如果该数据对象“已满”,即意味着
                //包含的数据项与创建时在参数MaxNumItems中指定的项数相同,在添加新值前会先移动一
                //个数据项。因此,向已满对象添加数据项时,第一个数据项被移除。
                GRAPH_DATA_YT_AddValue(_ahData[i],_aValue[i]);
        }
}

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hGraph=WM_GetDialogItem(hDlg,GUI_ID_GRAPH0);
                _AddValues(hGraph);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WM_Exec();
        }

发现屏幕老是闪烁,背景方格老是若隐若现。
请问高手,该如何解决呀?谢谢!

楼主:
我界面上有一个下拉列表框,在箭头处点击一下,就显示“压缩试验“、”拉伸试验“、”三点弯曲“、”四点弯曲”。
我现在不知道,就是比如我选中拉伸试验,屏幕就要改变,做一些处理。可是我不知道在什么事件里处理,就是程序怎么检测我是不是按了那个拉伸试验。
谢谢!

楼主:
请问TEXT控件里的文字可以更改吗?如果字体不一样,修改了字体,能不能改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要显示的界面

现在我想显示试件形状下方的那个貌似框架窗口的控件,里面有三个复选框。

通过函数WIDGET_SetEffect设置EDIT控件的效果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单选按钮默认纵向排列,可是我需要单选按钮横向排列。
我设置了3个单选按钮组,每组只有一个元素,水平排 ...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amp;highlight=radio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要显示上图所示。
点击下拉框,显示拉伸试验、压缩试验、弯曲试验,
其中弯曲试验下面又分为三点弯曲 ...

用个小窗口显示就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GRAPH控件显示三条曲线,部分代码如下:
static void _AddValues(WM_HWIN hGraph)
{

这个是硬件性能问题了, 先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或者三缓冲均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界面上有一个下拉列表框,在箭头处点击一下,就显示“压缩试验“、”拉伸试验“、”三点弯曲“、”四 ...

在Change消息里面比较合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1132&highlight=radio

谢谢!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硬件性能问题了, 先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或者三缓冲均可。

好了,谢谢!

楼主:
1.请问大神,EDIT控件可不可以这样:想让它显示就显示,想让它隐藏就隐藏?
2.请问大神,如何给GRAPH控件的X轴和Y轴加箭头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.请问大神,EDIT控件可不可以这样:想让它显示就显示,想让它隐藏就隐藏?
2.请问大神,如何给GRAPH控件 ...

1、可以调用API函数 WM_ShowWindow和WM_HideWindow
2、这个不支持。

楼主:
再问一个问题:
GRAPH控件显示曲线的时候,曲线从右往左移动,有没有办法让曲线从左往右移动?谢谢!

楼主:
请问大神,在一个窗体上,在运行过程中能不能修改控件的位置?
比如文本框和编辑框在窗体上的位置。谢谢!

楼主:
我现在用STM32F767驱动7寸屏。
屏幕上显示了一个下拉列表框,点击列表框中的元素,发现反应很迟钝,按好多下才能有反应。
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呀?谢谢!

楼主:
以上是我要显示的界面,一个大窗体,点击查询按钮显示小窗体。小窗体右上角有一个关闭按钮。按钮显示为一个叉号,请问高手,这个关闭按钮如何实现?谢谢!

网友B:
围观下,我也把我不看资料就直接想问的问题丢出来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围观下,我也把我不看资料就直接想问的问题丢出来~

我看了!!!!!!!!!!!!!!!!

网友B:
看了?看标题而已吧~控件的FRAMEWIN: Frame window widget 就包含这个关闭按钮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?看标题而已吧~控件的FRAMEWIN: Frame window widget 就包含这个关闭按钮~

谢谢!关闭按钮显示出来了,可是点击关闭按钮窗口关不掉。
还需要另外的代码吗?

网友:
看100遍资料一定能自己找到!!!!!!!!!别老伸手问低级的问题!!!

楼主:
我这样搞,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LOST_FOCUS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d1==0x17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RAMEWIN_Delete(hDl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Minimize(hDl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发现窗口客户区没了,可是上面那个标题栏还在。
不是我不愿意看,是太多了。看上100遍,那得看到猴年马月。
大神,还是指点一下,提示一下也行啊

楼主:
现在点击查询按钮,弹出小窗体,点击关闭按钮,小窗体消失。
我都搞好了。就是不知道下面那一部分怎么完成。
就是下面那一排像Excel表格的那一堆东西怎么显示?谢谢!

楼主:
//回调函数
static void _cbCallback2(WM_MESSAGE * pMsg)
{

//        int i;

        hDlg = pMsg->hWin;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 //初始化属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bTextInit();
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PAINT:
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d2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 //控件I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Code2 = pMsg->Data.v; // 功能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 //只有当释放时有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LOST_FOCUS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Id2==0x000)||(Id2==0x11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Delete(hWin2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RAMEWIN_Minimize(hDl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}
}
以上是我关闭框架窗口的回调函数,可是我发现会进入死循环,出不了回调函数。
大神看看,哪里有问题?谢谢!

楼主:
我显示的界面跟上面这个图很像。点击查询按钮,弹出一个框架窗口。
右上角有一个关闭按钮,显示成一个叉号。

我点击它,试图关闭框架窗口,发现有时候会死机。
//回调函数
static void _cbCallback1(WM_MESSAGE * pMsg)
{

// int i;

hItem1 = pMsg->hWin;
switch (pMsg->MsgId)
{
case WM_INIT_DIALOG: //初始化属性

break;
case WM_PAINT:

break;
case WM_NOTIFY_PARENT:
Id1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 //控件ID
NCode1 = pMsg->Data.v; // 功能码
switch (NCode1)
{
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 //只有当释放时有效

break;
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
break;

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:

break;
case WM_NOTIFICATION_LOST_FOCUS:
if(Id1==0x176)
{
FRAMEWIN_Delete(hWin1);

}
break;
}
break;
default:
WM_DefaultProc(pMsg);
}
}
回调函数如上。
我调试时,发现点击关闭按钮,会进到
Id1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 //控件ID
NCode1 = pMsg->Data.v; // 功能码
下面的代码处。
再然后,进到下面的代码,
case WM_NOTIFICATION_LOST_FOCUS:
if(Id1==0x176)
{
FRAMEWIN_Delete(hWin1);

}
但是有时候会死机。就是程序在回调函数里死循环。
还有,我不太清楚如何正确使框架窗口关闭,以上
程序是我摸索出来的,不一定正确。
哪位大神教教我该如何处理?或者给一个例程也行啊。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显示的界面跟上面这个图很像。点击查询按钮,弹出一个框架窗口。右上角有一个关闭按钮,显示成一个叉号 ...

现在还有那个楼的问题未解决,我回复下。

楼主:
34、45、46、47楼。

楼主:
EDIT_SetText(hEdit25,"2017-11-07");
我在一个编辑控件上写2017-11-07,可是只显示2017-11-.
请问高手,怎么回事?如何解决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EDIT_SetText(hEdit25,"2017-11-07");
我在一个编辑控件上写2017-11-07,可是只显示2017-11-.
请问高手, ...

搞好了,用多行文本框就没问题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用STM32F767驱动7寸屏。
屏幕上显示了一个下拉列表框,点击列表框中的元素,发现反应很迟钝,按好多 ...

这个的话,你移植的程序模板问题居多。

楼主:
我用STM32F767驱动7寸触摸屏。
主程序太大了,我想整理一下,就把按钮初始化部分单写到一个C文件里。
又写了个头文件,把按钮初始化程序进行声明。
然后再在主程序里包含头文件,可是程序下进去,按钮上的字体显示不出来了。
请问高手,如何解决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用STM32F767驱动7寸触摸屏。
主程序太大了,我想整理一下,就把按钮初始化部分单写到一个C文件里。
又 ...

搞好了,我把那个C文件转存成UTF-8格式就好了。

楼主:
我建立了一个主窗体,点击主窗体的查询按钮,弹出一个子窗体。
这个子窗体里有编辑框控件,用手点击编辑框,我想在编辑框里显示光标,
同时弹出一个小键盘,通过点击小键盘上的数字按钮,在编辑框里输入
数字,同时光标后移。现在问题是光标偶尔出现以下,大部分不出现。
请问高手,如何解决?谢谢!我的部分程序:
EDIT_EnableBlink(hEdit15,1000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_SetCursorAtChar(hEdit15,0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光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建立了一个主窗体,点击主窗体的查询按钮,弹出一个子窗体。
这个子窗体里有编辑框控件,用手点击编辑框 ...

把你的工程的GUI功能先注释掉,仅创建一个简单的界面测试EDIT闪烁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工程的GUI功能先注释掉,仅创建一个简单的界面测试EDIT闪烁是否正常。

EDIT_Handle hEdit;

void MainTask(void) {

  GUI_Init();
        hEdit=EDIT_CreateEx(50,110,220,25,WM_HBKWIN,WM_CF_SHOW,0,GUI_ID_EDIT0,40);
        EDIT_SetText(hEdit,"Press when done...");
        EDIT_SetFont(hEdit,&GUI_Font8x16);
        EDIT_SetTextColor(hEdit,0,GUI_RED);
        EDIT_EnableBlink(hEdit,300,1);
  while(1)
  {
          GUI_Delay(100);
  }
}
这段代码在模拟器上光标可以闪烁,鼠标点击EDIT控件,光标就出来了。
可是在板子上,TFT上光标不闪,而且颜色也不是红色,而是黑色。
请指教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的话,你移植的程序模板问题居多。

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。我想修改一下,请问关于触摸的部分修改哪儿,可以是触摸变得准确而流畅呢

楼主:
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能否移动DROPDOWN的位置呢?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。我想修改一下,请问关于触摸的部分修改哪儿,可以是触摸变得准确而流畅呢

这个不是触摸的问题,是读像素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能否移动DROPDOWN的位置呢?谢谢!

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是触摸的问题,是读像素有问题。

那应该怎么办呢?读像素是什么问题,不太明白

楼主:
请问怎么移动呢?谢谢!

楼主:
我描述一下我的问题,有一个主窗体,是WINDOW,点击主窗体的查询按钮,弹出子窗体,
子窗体上有个编辑框控件,我想往编辑框空间里输入数字,因此又做了个小键盘。
在编辑框里点击一下,弹出小键盘。子窗体和小键盘都是FRAME。
现在问题是,弹出小键盘后,点击上面的关闭按钮小键盘并不关闭,而是隐藏到子窗体的后面。
然后点击子窗体上的关闭按钮,就把子窗体关掉。子窗体关了,就显现出隐藏在后面的小键盘。
再次点击关闭按钮,小键盘才关闭。
现在我想,当弹出小键盘时点击关闭按钮就可以关掉小键盘,而不是让小键盘隐藏到子窗体后面。
请问应该怎么做呢?谢谢!
现在我的做法是关闭小键盘 GUI_EndDialog(hWin3,2);
关闭子窗体GUI_EndDialog(hWin1,0);

网友C:
这位老哥太坑了吧,把硬汉拖住了。。这些问题明明可以自己研究。。你还不花时间研究,,别人的时间都被你利用来回答问题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位老哥太坑了吧,把硬汉拖住了。。这些问题明明可以自己研究。。你还不花时间研究,,别人的时间都被你利 ...

你凭什么说我不花时间研究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凭什么说我不花时间研究了

你应该把文档多看几次。查查问题。而不是一直问到底。没完没了啊。。不是凭论你不花时间研究,而是你就是走马观花的看。。

网友B:
如果我带的人,问了我三个基础的问题,那我就让他不要做这个项目了。该干嘛去干嘛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我带的人,问了我三个基础的问题,那我就让他不要做这个项目了。该干嘛去干嘛~

我问的也不见得都是基础的问题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怎么移动呢?谢谢!

函数WM_MoveWindow或者WM_MoveT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函数WM_MoveWindow或者WM_MoveTo
好了。
谢谢!!!!!!!!!!!!!!!!!你真是个大好人!!!!!!!!!

楼主:
现在有个问题,触摸不准。比如有两个按钮,A按钮和B按钮。
正常情况下,按下A按钮,弹出A窗体;按下B按钮,弹出B窗体。
现在我按下A按钮,弹出B窗体。
我调试了一下,发现按下A按钮,会检测到B按钮的ID号。
请问大神,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?谢谢!

楼主:
感觉屏幕的上方触摸不准,下方的触摸正常。

楼主:
GRAPH控件可以在运行过程中改变高度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RAPH控件可以在运行过程中改变高度吗?

可以设置。有个resize的API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设置。有个resize的API

WM_ResizeWindow(hGraph1,-200,-200);
好了,谢谢!还是这个论坛好

楼主:
现在遇到一个问题,我想删掉GRAPH控件里的曲线,同时删掉X轴的刻度。
可是我这么做不行:
GRAPH_DATA_YT_Delete(_ahData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PH_DATA_YT_Delete(_ahData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PH_DATA_YT_Delete(_ahData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PH_SCALE_Delete(_hScaleH);

用这个函数也不行:
GRAPH_DATA_YT_Clear()
void MajorWindowGraphScale(void)
{
        int i;

        //得到相应的句柄
        hItem=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GRAPH0);
        //创建三个数据对象
        for(i=0;i<GUI_COUNTOF(_aColor)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aValue[i]=rand()%180;
                //创建成功,返回数据句柄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的曲线颜色,可以显示的最大数据个数,数据指针,要添加的数据个数
                _ahData[i]=GRAPH_DATA_YT_Create(_aColor[i],800,0,0);
                //为绘图控件添加数据对象
                GRAPH_AttachData(hItem,_ahData[i]);
                /* 关键是下面这两个函数 ,实现波形从左往右显示  */
                GRAPH_DATA_YT_SetAlign(_ahData[i], GRAPH_ALIGN_LEFT);
                //GRAPH_DATA_YT_MirrorX (_ahData[i], 1);
        }
        //设置绘图属性
        //设置垂直栅格的高度
        GRAPH_SetGridDistY(hItem,25);
        //栅格是否可见
        GRAPH_SetGridVis(hItem,1);
        //固定X轴的栅格
        GRAPH_SetGridFixedX(hItem,1);
        //GRAPH_SetUserDraw(hItem,_UserDraw);
        //创建和增加垂直范围尺度标签
        //离左边的尺度位置
        _hScaleV=GRAPH_SCALE_Create(0,GUI_TA_LEFT,GRAPH_SCALE_CF_VERTICAL,35);
        //设置标签字体颜色
        GRAPH_SCALE_SetTextColor(_hScaleV,GUI_RED);
        //将标签添加到垂直方向
        GRAPH_AttachScale(hItem,_hScaleV);
        //创建和增加水平范围尺度标签
        _hScaleH=GRAPH_SCALE_Create(392,GUI_TA_HCENTER,GRAPH_SCALE_CF_HORIZONTAL,50);
        //设置字体颜色
        GRAPH_SCALE_SetTextColor(_hScaleH,GUI_DARKGREEN);
        //添加到水平方向
        GRAPH_AttachScale(hItem,_hScaleH);

}

这是我的初始化代码。
大神看看,哪里有问题?谢谢!

楼主:
谢谢!我的意思,删除曲线而不删除网格和刻度。
删除曲线以后,重新生成新的曲线。
而用WM_DeleteWindow(hGraph);则把控件直接删除了,不是我要的效果。
这段话我也看到了,感觉不行。
是不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!我的意思,删除曲线而不删除网格和刻度。
删除曲线以后,重新生成新的曲线。
而用WM_DeleteWindo ...

显示一个不在显示区数值范围的曲线,看看是否可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