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IAR 8.30.1遇到问题

楼主(2018-09-04):
在先前版本编译和运行都正常的程序,用IAR 8.30.1重新编译再运行,发现程序运行不正常。
然后调试跟踪进去,发现编译器代码优化有问题,我在一个while中等待一个全局变量的某个标志置起,但置起是在某个中断中完成的,跟踪进去的时候发现程序只读一次该变量,不会连续读取。
程序结构如下:
while( vari == xx)
{
}
vari为全局变量名,xx为值。

原来编译器优化等级为高级,然后我把编译器优化等级设为低级或中级,该问题解决!奇怪!
希望各位也注意。

网友:
变量加上volatile试试。

网友(点评):
加上应该可行,但要改的地方可能不止一个,万一遗漏可能就会存在bu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