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RL-TCP,网线插拔中断问题

楼主(2018-09-04):
板子不插网线上电,然后插拔网线,能进入中断指示网线连接状态。当插着网线上电,插拔网线,进入不了中断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

网友A:
参考我的综合Demo。这个网线插拔整的比较溜,视频里面还做了随意插拔的演示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我的综合Demo。这个网线插拔整的比较溜,视频里面还做了随意插拔的演示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 ...

不插网线上电,初始化的时候没有配置 速度和全双工,插上网线后没有看到重新配置的地方啊?是怎么做到的呢?我现在不插网线上电,插上后ping 不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插网线上电,初始化的时候没有配置 速度和全双工,插上网线后没有看到重新配置的地方啊?是怎么做到的 ...

看main.C文件里面的开头注释的几个网络任务,重点看这几个说明的网络任务即可。

楼主:
看了综合DEMO问题基本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