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ADS1256读出数据跳变严重

楼主(2018-09-04):
把例程改了下IO口连上你们的模块,测试数据跳变很厉害,数据最高位的第二位在跳动。后把原例程无修改下载到STM32F103VCT6原例程IO口无改变发现也是数据跳变严重

楼主:
8通道扫描模式

网友A:
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测试记录。你的测试最高第2位跳动应该是已经异常了,这里我们做的F103VET6例子,你可以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测试记录。你的测试最高第2位跳动应该是已经异常了,这里我们做的F103VET6例子,你可以参 ...

找出问题了,是开启8通道扫描模式会把输入信号电阻分压的电压值拉低乱跳。但是奇怪的是输入信号用10K和3K电阻分压接到ADS1256的输入端芯片工作时把电压拉低了

楼主:
看数据手册15页采样率<=50 输入阻抗80兆欧 BUFF ON

网友(2021-06-08):
引用 楼主:
找出问题了,是开启8通道扫描模式会把输入信号电阻分压的电压值拉低乱跳。但是奇怪的是输入信号用10K和3K ...

我现在用V5 +ADS1256采集的数据也是跳的厉害,请问你是怎么修改的呢,我的小数点后第二位就开始跳变,误差有点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