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UIBuilder生成的框架在开发板上显示不全

楼主(2018-09-04):
用GUIBuilder设计个简单界面,如下图所示。

生成C代码直接添加到工程中。

然后下载到开发板,发现两边的边框都不显示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两边边框和下面边框不显示!
然后再将listview控件添加进去就显示正常了,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

网友A:
两边显示不正常一般是你的底层移植有问题,特别垂直线的绘制有问题。

建议创建一个小点的窗口,然后在拖动此窗口,看看是否可以正常显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两边显示不正常一般是你的底层移植有问题,特别垂直线的绘制有问题。

建议创建一个小点的窗口,然后在拖 ...

如果是底层驱动问题为什么加了listview就显示全了?是不是回调函数还是其他问题导致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底层驱动问题为什么加了listview就显示全了?是不是回调函数还是其他问题导致?

对,就是测试加上listview后,拖动看看,是否也会显示不全了,这样就有效印证了底层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,就是测试加上listview后,拖动看看,是否也会显示不全了,这样就有效印证了底层问题。

不好意思,拖动是哪个函数?在数据手册上没找到,触摸屏还没移植,还不能通过触摸屏移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,拖动是哪个函数?在数据手册上没找到,触摸屏还没移植,还不能通过触摸屏移动。

使用函数WM_MoveTo()即可移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使用函数WM_MoveTo()即可移动。

添加了listview控件后即使移动framewin控件边框还是在的!

没有listview控件的怎么用边框都不显示,添加了就正常显示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添加了listview控件后即使移动framewin控件边框还是在的!

这个问题调的都快疯掉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调的都快疯掉了

这就有点麻烦了,可以在对话框回调函数的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使用函数WM_HideWindow隐藏listview,不知道还能正常显示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有点麻烦了,可以在对话框回调函数的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使用函数WM_HideWindow隐藏listview,不 ...

隐藏listview以后FrameWin框架显示是全的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有点麻烦了,可以在对话框回调函数的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使用函数WM_HideWindow隐藏listview,不 ...

就是不知道初始化创建的时候为什么边框显示不出来,即使别的什么都不加,就初始化一个Framewim框架都显示不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是不知道初始化创建的时候为什么边框显示不出来,即使别的什么都不加,就初始化一个Framewim框架都显示 ...

如果隐藏能够显示的话,那就这么着先凑合用吧,估计后面做设计遇到别的问题,找出根本原因也说不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隐藏能够显示的话,那就这么着先凑合用吧,估计后面做设计遇到别的问题,找出根本原因也说不定。

嗯嗯,先就这么用了,以后慢慢找原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