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

楼主(2018-09-05):
基于V6测试例子:

特别注意,程序是加载到SDRAM里面执行的,而SDRAM是用的FMC总线,所以需要大家务必在IAP里面把所有FMC所接外设的驱动全部配置好,进入APP后不可再设置FMC,切记切记!!
对于我们V6板子来说,特别注意不可以在APP里面配置LED了(FMC扩展接口驱动的),在IAP里面配置好即可

APP说明:
SDRAM的首地址0xC000 0000,而中断向量表不放在SDRAM里面,我们要将其在main函数里面复制到内部SRAM里面,以加快中断进入速度。
所以option选项里面的配置如下,内部SRAM的前0x400大小分配给中断向量表使用。

复制中断向量表到内部SRAM

配置生成xxx.bin文件,生成后使用emWin的小软件B2C.exe转换成C数组,方便我们我们测试

IAP说明:
1、要配置0xC000 0000地址区可以执行程序,这里得配置MPU才行,所有直接将H7的HAL库中MPU复制粘贴整理到bsp_mpu.c文件,配置简单省事

2、将APP程序转接成了C数组,方便直接添加到工程里面复制到SDRAM中

3、复制程序和程序跳转

程序测试效果
IAP程序是LED2闪烁,而APP是LED4闪烁,用户仅需下载IAP的程序到V6板子即可,然后按下按键K1就看到程序跳转到SDRAM里面运行

网友:
哈哈,沙发 收藏了
one is enough

网友A:
想问一下,加载到SDRAM运行有什么好处呢?

网友B:
问一下Table 13这个截图是哪个文档?我们一个项目是把图片数据 字库等上电加载到SDRAM并且通过校验后再正常工作,但是用一阵子后图片数据就显示不正常了,不知道是SDRAM问题还是什么野指针修改了这些数据,因为我们没加MPU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问一下,加载到SDRAM运行有什么好处呢?

没啥好处,就是程序可以很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问一下Table 13这个截图是哪个文档?我们一个项目是把图片数据 字库等上电加载到SDRAM并且通过校验后再正常 ...

估计硬件设计问题居多,存个图片,字库都是基本操作,按理不该出问题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啥好处,就是程序可以很大。

明白,F429的程序默认只能存在内部flash,内部flash只有2M,确实受限。但是存在SDRAM掉电就没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明白,F429的程序默认只能存在内部flash,内部flash只有2M,确实受限。但是存在SDRAM掉电就没了吧

对,这种的都是上电后从外部flash或者SD卡等存储介质加载程序到SDRAM运行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啥好处,就是程序可以很大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估计硬件设计问题居多,存个图片,字库都是基本操作,按理不该出问题的。

先问问这个文档是哪个文档呀,怎么没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问问这个文档是哪个文档呀,怎么没找到

参考手册,用户手册,编程手册这三个手册里面检索Table 13

网友C:
希望搞出一个通用的底层框架或操作系统,做成一个可以让用户自己随意安装APP的东西…感觉像安卓的虚拟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希望搞出一个通用的底层框架或操作系统,做成一个可以让用户自己随意安装APP的东西…感觉像安卓的虚拟机了

这个还是留给ST去搞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还是留给ST去搞把

反正现在单片机都上硬盘内存条了,直接像电脑这么玩得了,换不同单片机就像换台式电脑主板,软件就直接开发APP.这种事情让ST自己去做挺好的

楼主:
补充个知识点,BootROM和XiP

网友D:
加载外部二进制文件,可以使用汇编指令incbin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加载外部二进制文件,可以使用汇编指令incbin

网友:
这样做以后程序看上去又能简洁不少

网友E:
如果加载到CCM RAM的话,貌似有点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加载到CCM RAM的话,貌似有点问题。

正常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F:
如何能通过st-link将程序下载到sdram中?现在429总共能用的sram只有256k,仿真稍微大点的程序必须下载到flash里。在SRAM里面仿真下载飞快,不用每次擦写芯片,适合调试的时候反复下载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正常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
STM32F4 CCM RAM没有code address,不能将代码放在CCM运行,只可以放数据。另外,曾今尝试将FFT代码放在内部的SRAM运行,结果比Flash中还慢一点点,有点奇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如何能通过st-link将程序下载到sdram中?现在429总共能用的sram只有256k,仿真稍微大点的程序必须下载到fla ...

这个我们早期的F1板子有做外部SRAM,后面发现坑人问题太多,已经放弃这种方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STM32F4 CCM RAM没有code address,不能将代码放在CCM运行,只可以放数据。另外,曾今尝试将FFT代码放在 ...

的确是

网友G:
硬汉,有没有测试过 FFT代码放在内部的SRAM运行与在Flash中运行的速度对比,我测试结果flash还快一些。另外STM32F303内部的CCM 是连接了I-code总线可以运行程序,测试过CCM里面运行FFT代码,速度比在Flash中运行要快很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硬汉,有没有测试过 FFT代码放在内部的SRAM运行与在Flash中运行的速度对比,我测试结果flash还快一些。另 ...

这个我没有试过,回头我试试看。到时我们交流。

网友H:
硬汉老师,MPU 的配置是干啥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硬汉老师,MPU 的配置是干啥的啊

F1,F4一般用不到,等到了H7用到的多,需要设置L1 Cache缓存。

网友I:
还有另外一个方法. 硬汉可以尝试一下.  先放一张图

STM32的脑残的FMC给SDRAM分配的地址在External device, 给NAND分配的却在External RAM区间, 而NAND无法直接执行程序, 我们可以通过地址映射交换两者的地址空间, 使SDRAM地址映射到External RAM. 具体方法为在main函数最开始执行
SYSCFG->MEMRMP = SYSCFG->MEMRMP | SYSCFG_MEMRMP_SWP_FMC_0;

这样SDRAM的原地址0xc0000000就映射到了0x80000000(我是挂在bank1), 可以直接运行程序.  在bootloader中直接将程序拷贝到该地址就行了.
记得app中的中断向量地址和lds文件的地址也要修改.

lds文件修改位置
MEMORY
{
        FLASH (RX)   : ORIGIN =0x80000000, LENGTH = 3M
        SRAM (RWX)   : ORIGIN = 0x20000000, LENGTH = 192K
        CCMRAM (RWX) : ORIGIN = 0x10000000, LENGTH = 64K
}

SystemInit函数中的中断向量地址
#ifdef VECT_TAB_SRAM
  SCB->VTOR = SRAM_BASE | VECT_TAB_OFFSET; /*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*/
#else
  SCB->VTOR = 0x80000000 | VECT_TAB_OFFSET; /*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*/
#endif

SDRAM前3M分配给了APP, 后面的都指向了FreeRTOS的栈空间. 程序已经验证过, 就是太慢太慢了. 我的SDRAM是16位的, 并且只能运行在96MHz.
运行有多慢, 原来从NAND读10M内容到SDRAM需要30S, 现在需要大概10分钟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还有另外一个方法. 硬汉可以尝试一下.  先放一张图

非常感谢

看手册这个还可以优化下使用ICode总线,不使用System总线,性能还可以提升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

看手册这个还可以优化下使用ICode总线,不使用System总线,性能还可以提升一点。
...

试了一下映射到0x00000000, 好处是nand不用改地址了, 坏处是更慢了. 目前不知道为什么更慢的原因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对,这种的都是上电后从外部flash或者SD卡等存储介质加载程序到SDRAM运行即可。

把存储介质上的程序加载到SDRAM内存运行倒是很好的思路
请教一个类似的问题,关于u-boot的:
u-boot在执行前半段初始化序列时是在flash中执行的,这是的调试信息和代码信息是编译的时候对应生成的,调试器运行很正常;但是到了后半段,程序被拷贝到SDRAM中运行,调试器就找不到调试信息(c源码、行号等)了,只能看到汇编代码,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种运行调试问题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没啥好处,就是程序可以很大。

keil有例程,直接将程序编译到sdram地址,c库启动时候自动复制到sdram,然后直接就在sdram上运行了

也可以在sdram上调试程序,好处就是不需要每次都下载,我在amo上发过一个帖子,就是在lpc1788上用sdram调试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希望搞出一个通用的底层框架或操作系统,做成一个可以让用户自己随意安装APP的东西…感觉像安卓的虚拟机了

动态加载程序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把存储介质上的程序加载到SDRAM内存运行倒是很好的思路
请教一个类似的问题,关于u-boot的:
u-bo ...

这个没整过,帮不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keil有例程,直接将程序编译到sdram地址,c库启动时候自动复制到sdram,然后直接就在sdram上运行了

也 ...

是不是类似这个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hlight=%D4%AD%B4%B4

这种方法也挺好的,灵活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类似这个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207&highlight=%D4%AD%B4%B4
...

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stm32的微信官方公众号,那里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,我记得是通过修改分散加载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stm32的微信官方公众号,那里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,我记得是通过修改分散加载文件

分散加载不灵活,之前RT1052就是这种的。这种的用起来灵活些。可以方便的设置想要加载到的内容到SDRAM。

这种方式设置后的本质也是有个分散加载文件的,只是对应的分散加载比较麻烦。

网友:
到STM32F429这个阶段,应该是完全可行的,位置无关代码(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)和共享库的概念吧,不过不知道意义有多大,因为嵌入式多是“定制”的,做成安卓那样安装app所付出的努力不知道是否划算(是真的不知道),有兴趣可以继续聊聊,成熟之后哪位大侠可以发起个开源项目也挺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keil有例程,直接将程序编译到sdram地址,c库启动时候自动复制到sdram,然后直接就在sdram上运行了

也 ...

你好,请问如何将代码直接放在外部SDRAM调试呢。固件比较大的时候能够在线调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如何能通过st-link将程序下载到sdram中?现在429总共能用的sram只有256k,仿真稍微大点的程序必须下载到fla ...

你这个做的怎么样了,最近在弄,交流下啊

网友K:
引用 网友D:
keil有例程,直接将程序编译到sdram地址,c库启动时候自动复制到sdram,然后直接就在sdram上运行了

也 ...

在STM32上面有实现过吗,SDRAM在线调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在STM32上面有实现过吗,SDRAM在线调试的

方法都一样的呀

网友K:
我这边弄完可以SDRAM调试,但是我们stm32得LCD 显存是放在SDRAM上得。用SDRAM调试得时候,显示不能用。你得可以显示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K:
我这边弄完可以SDRAM调试,但是我们stm32得LCD 显存是放在SDRAM上得。用SDRAM调试得时候,显示不能用。你 ...

lpc1788是可以的,stm32我不太清楚,但我想应该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lpc1788是可以的,stm32我不太清楚,但我想应该也是可以的

嗯嗯,就是显示很慢,等于代码段就在外部SDRAM,图片定义那些全局常量是在代码段也就是在SDRAM,显示的速度明显跟不上,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。

网友I(2018-10-07):
引用 网友J:
把存储介质上的程序加载到SDRAM内存运行倒是很好的思路
请教一个类似的问题,关于u-boot的:
u-bo ...

这个问题是由于你的u-boot符号文件不能与你的应用程序符号文件同时加载,如果用GDB的话,先在u-boot跳转前打上一个断点,运行到断点后,执行"symbol-file <应用程序elf文件路径>" , 就会加载应用程序的符号文件,应用程序中如果有断电的话,就会正确执行到断点了。

网友(2018-11-25):
引用 网友I:
这个问题是由于你的u-boot符号文件不能与你的应用程序符号文件同时加载,如果用GDB的话,先在u-boot跳转 ...

谢谢,确实是符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我这边弄完可以SDRAM调试,但是我们stm32得LCD 显存是放在SDRAM上得。用SDRAM调试得时候,显示不能用。你 ...

在SDRAM调试方法能共享一下吗?显示是完全不能用还是刷新慢?

网友L:
还是一直没有领略到这种加载到SDRAM运行程序的好处,觉得是很高大上,但是就是不知道那些场合用上。希望有个人可以举个例子详细说明一下,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还是一直没有领略到这种加载到SDRAM运行程序的好处,觉得是很高大上,但是就是不知道那些场合用上。希望有 ...

如果程序很大,又不想用xip,只能放在ram运行啊  这个是cpu的做法
在ram运行,很灵活,可以做很多事情,比如可以动态加载程序,电脑上开启关闭程序,也可以修改程序,比如程序加密等

网友M(2019-02-27):
老大,问下,这样是不是会比在内部flash跑速度要慢好多,我记得之前用F1时,把变量放到外部Ram,慢的吓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老大,问下,这样是不是会比在内部flash跑速度要慢好多,我记得之前用F1时,把变量放到外部Ram,慢的吓人

是的,差不少。

网友M:
我之前用F1试了下变量放在外部ram,真的没办法接受。老大,在请教几个问题:
1、这个速度能差多少?能接受不?
2、这种方法只是程序能做的很大吗?即使程序可以做的很大,但是跑起来比人脑还慢,感觉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。我不是很理解,不知大佬对这应用在实际项目中怎么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我之前用F1试了下变量放在外部ram,真的没办法接受。老大,在请教几个问题:
1、这个速度能差多少?能接 ...

1、没实测过,像H7这种带Cache的会好些。
2、对,适合用于大程序的场合和H750这种自带Flash非常小的应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、没实测过,像H7这种带Cache的会好些。
2、对,适合用于大程序的场合和H750这种自带Flash非常小的应用

好的,改天我试下。再次感谢给予的回复

网友(2020-07-23):
没看到搜藏,先标记一下

网友(2021-05-08):
已经使用GCC实现, 非常感谢楼主

网友(2022-04-15):
引用 网友I:
还有另外一个方法. 硬汉可以尝试一下.  先放一张图

lds文件在那里设置呢?没找到这个文件

网友(2023-03-15):
123214!!!111

网友N(2023-06-15):
引用 网友I:
还有另外一个方法. 硬汉可以尝试一下.  先放一张图

MPU配置可以指定0xc0000000 允许执行代码,和FMUC地址映射也是使得地址映射到external ram,可以执行代码,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MPU配置可以指定0xc0000000 允许执行代码,和FMUC地址映射也是使得地址映射到external ram,可以执行代码 ...

FMC映射这种方法我没有测试,只测试了MPU设置这种方法。

网友O:
如果有小伙伴按照楼主所示后无法执行,比如我

那你就去 APP项目system_stm32h7xx.c 文件下注释掉
// FMC_Bank1_R->BTCR[0] = 0x000030D2;
这句话,然后见证奇迹吧

希望能帮助到别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如果有小伙伴按照楼主所示后无法执行,比如我

那你就去 APP项目system_stm32h7xx.c 文件下注释掉

网友P(2024-05-13):
硬汉老师,我按照您给的示例在H743上做类似的功能,希望程序跑在外扩的SDRAM上,外扩的SDRAM的读写都正常,MPU也配置了,但每次运行到跳转就异常卡死了,SCB->CFSR的值一直为0,没有其他报错,请问H743和F429上运行程序有什么不一样吗?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还望您能指点迷津!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硬汉老师,我按照您给的示例在H743上做类似的功能,希望程序跑在外扩的SDRAM上,外扩的SDRAM的读写都正常, ...

H743系列做了一个加载到内部SRAM运行的程序 ,供参考,加载到SDRAM运行的程序没有做。

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,适合H750,H7B0玩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748&fromuid=58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类似这个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207&highlight=%D4%AD%B4%B4

...

硬汉老师,能分享一个将系统堆栈放置在外部内存的例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硬汉老师,能分享一个将系统堆栈放置在外部内存的例程吗?

将堆空间定义到外部SRAM的设置方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576&fromuid=58

网友:
收到,谢谢硬汉老师!

网友Q(2024-09-06):
怎么收藏这个帖子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怎么收藏这个帖子呢

可以浏览器收藏,比较方便。

网友(2025-03-25):
感谢分享,下载看看参考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