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播放视频推出后每次都会占用2.5MB左右的空间,几次下来内存都所剩无几了 ?

楼主(2018-09-05):
请教下播放视频推出后每次都会占用2.5MB左右的空间,几次下来内存都所剩无几了 ?

在 每次进入播放时,会申请内存,播放完成后会释放内存,播放下一首曲目时也会 申请内存,播放玩后再释放内存,

当在正常播放时,按下退出键,也会释放内存,但是等退出到主界面时,获取到的剩余内存就会少 2.5MB 左右,每次减少的内存
大小都是一致的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?

内存申请函数:
//申请内存
void *GUI_MYmalloc(unsigned int num_bytes)
{
  GUI_HMEM h = GUI_ALLOC_AllocZero((unsigned int) num_bytes);  /*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*/
  void *p = GUI_ALLOC_h2p(h);    /*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*/
  return p;
}

内存释放函数:
//释放内存
void GUI_MYfree(void *ptr)
{
  GUI_HMEM h = GUI_ALLOC_p2h((void *)ptr);
  GUI_ALLOC_Free(h);
}

/*
内存申请、释放

fm=0申请
    =1释放
*/
uint8_t AVI_Memory(int8_t FM)
{
        if(!FM)   //申请内存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VideoPlayCtrl._avi_file = (FIL *)mymalloc(SRAMIN, sizeof(FIL));

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AudioBufferA = (uint8_t *)mymalloc(SRAMIN, AVI_AUDIO_BUF_IN_SIZE);
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AudioBufferB = (uint8_t *)mymalloc(SRAMIN, AVI_AUDIO_BUF_IN_SIZE);

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VideoBufferOut    = (uint8_t *)GUI_MYmalloc( 1024*1024*2);
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AudioBufferOutA  = (uint8_t *)GUI_MYmalloc( (1024*128));
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AudioBufferOutA  = (uint8_t *)GUI_MYmalloc( (1024*128));

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VideoBufferTemp  = (uint8_t *)GUI_MYmalloc(  AVI_MAX_SIZE);            // 申请视频buf 120KByte or 1MB

                AVI_mp3FrameInfo=        (MP3FrameInfo *)mymalloc(SRAMIN, (sizeof(MP3FrameInfo)));        //内存分配.
                AVI_hMP3Decoder = (HMP3Decoder *)MP3InitDecoder();//申请内存

                if(!_VideoPlayCtrl._avi_file || !AVI_Handel.pVideoBufferOut || !AVI_Handel.pVideoBufferTem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 !AVI_Handel.pAudioBufferA || !AVI_Handel.pAudioBufferB
                   || !AVI_mp3FrameInfo || !AVI_hMP3Decoder
                   || !AVI_Handel.pAudioBufferOutA || !AVI_Handel.pAudioBufferOut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4;

                memset(AVI_Handel.pAudioBufferA, 0, AVI_AUDIO_BUF_IN_SIZE);
                memset(AVI_Handel.pAudioBufferB, 0, AVI_AUDIO_BUF_IN_SIZE);

                JPEG_MallocBuff();    // 申请内存  ,使用完后,必须释放内存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// 释放内存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_VideoPlayCtrl._avi_file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IN, _VideoPlayCtrl._avi_fi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VideoPlayCtrl._avi_file 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VI_Handel.pVideoBufferOut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Yfree((void *) AVI_Handel.pVideoBufferOu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VideoBufferOu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VI_Handel.pVideoBufferTemp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Yfree((void *) AVI_Handel.pVideoBuffer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VideoBufferTemp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VI_Handel.pAudioBufferA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IN, AVI_Handel.pAudioBuffer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AudioBufferA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VI_Handel.pAudioBufferB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IN, AVI_Handel.pAudioBufferB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AudioBufferB 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VI_hMP3Decode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3FreeDecoder(AVI_hMP3Decode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VI_hMP3Decoder 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VI_mp3FrameInfo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free(SRAMIN, AVI_mp3FrameInf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VI_mp3FrameInfo 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VI_Handel.pAudioBufferOutA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Yfree((void *) AVI_Handel.pAudioBufferOu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AudioBufferOutA 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VI_Handel.pAudioBufferOutB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Yfree((void *) AVI_Handel.pAudioBufferOutB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VI_Handel.pAudioBufferOutB 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JPEG_FreeBuff();   //释放 jpeg 内存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0;   //成功
}

按下退出播放按钮后进行如下操作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ID_BUTTON_RETURN_APP:   //程序退出返回到主界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NC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MakeModal(0);   //取消模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当前对话框, 创建对话框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pMsg->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WinVideo = NUL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WinVideoList = NULL;

              s_ucPlayStatus = 0;
              g_tWav.ucDispUpdate = 0;
              xEventGroupSetBits(xCreatedEventGroup, MusicTaskAudioStop_11);  //这个发送的信息程序能够正常执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inTaskWindowShow();     //直接显示主界面,速度比重新绘制要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break;

// 视频播放任务里面对退出的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MusicTaskAudioReturn_6:  //播放下一曲目时,先停止当前播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MusicTaskAudioStop_11:   // 停止播放 , 程序退出播放界面返回到主界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VideoPlayCtrl.AVI_AudioState = VIDEO_STATE_ST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VI_FRAM_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IDEO_PLAY_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 == FR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close (_VideoPlayCtrl._avi_fi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VI_Memory(1);   //释放内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8978_PowerDown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
网友A:
这个问题的确有些神奇了。

单纯的测试GUI_MYmalloc会有减少的问题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的确有些神奇了。

单纯的测试GUI_MYmalloc会有减少的问题吗

我再捣鼓看看,后续有新进展我再回复你
我目前使用 emwin 的 内存申请、释放 的方法应该没有错吧 ??

楼主:
终于搞定了,信息发送了2次,到时内存申请了2次,释放只有一次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终于搞定了,信息发送了2次,到时内存申请了2次,释放只有一次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