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定时器级联精确控制脉冲个数的两个问题?

楼主(2018-09-05):
使用一个定时器,例如TIM1,配置为主定时器,发送PWM,使能更新触发第二个定时器,例如TIM2,计数。
问题1:TIM2定时器是16位的,最大65535,怎么扩展成32位的。
问题2:怎么记录当前脉冲个数。TIM2->CNT,定时器是向上计数,到配置的脉冲数会会清空。

网友:
精确脉冲个数,我只会笨办法,定时器中断。你这个让其他懂的网友给你看看。

网友A:
使用DMA触发,精确控制个数和脉宽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使用DMA触发,精确控制个数和脉宽。

这个我前几天搞H7的PWM + DMA学习了下,他这个DMA主要是更新CCR寄存器用的。如果用此DMA控制个数的话,最大65535个。超过的话,用DMA的Circle模式似乎不大方便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我前几天搞H7的PWM + DMA学习了下,他这个DMA主要是更新CCR寄存器用的。如果用此DMA控制个数的话,最 ...

DMA可以弄个双缓冲,开启传输完成和传输一半中断,这样的话次数和脉冲宽度理论上都可以合理控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MA可以弄个双缓冲,开启传输完成和传输一半中断,这样的话次数和脉冲宽度理论上都可以合理控制

双缓冲有个弊端,就是DMA在第2轮65536脉冲开始后,怎么可以有效的在指定脉冲个数时停止输出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双缓冲有个弊端,就是DMA在第2轮65536脉冲开始后,怎么可以有效的在指定脉冲个数时停止输出。

占空比调节到100%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占空比调节到100%

对,有办法了,编排65536个CCR的数值,在指定的位置输出%0或者100%,这样就可以在指定脉冲停止了。

就是CCR这个缓冲太占空间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对,有办法了,编排65536个CCR的数值,在指定的位置输出%0或者100%,这样就可以在指定脉冲停止了。

就 ...

如果频率不是太高的话,一次DMA传输可以少传输几个。比如传输1K,那么缓存一共需要2K。频率太高,估计需要65535*2空间的缓存。理论是这样,只试过传输小于65535个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频率不是太高的话,一次DMA传输可以少传输几个。比如传输1K,那么缓存一共需要2K。频率太高,估计需 ...

对,暂时只能这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,暂时只能这样了

硬汉可不可以弄个例子出来,学习一下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可不可以弄个例子出来,学习一下!

好的,等后面有时间了就做一个。

网友C(2018-11-25):
用407做过定时器级联输出精确脉冲个数的应用,可以参考下面代码。

void    TIM8_PWM_Init(INT32U arr, INT32U psc)
{
    //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
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PWM_CH1_Init();
        PWM_CH2_Init();
        PWM_CH3_Init();
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8, ENABLE);    //TIM8时钟使能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2, ENABLE);    //TIM2时钟使能
    //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I, ENABLE);   //使能PORTI时钟

  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I, GPIO_PinSource5, GPIO_AF_TIM8); //GPIOI5复用为定时器8
  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I, GPIO_PinSource6, GPIO_AF_TIM8); //GPIOI6复用为定时器8
  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I, GPIO_PinSource7, GPIO_AF_TIM8); //GPIOI7复用为定时器8
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C, ENABLE);   //使能PORTC时钟
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C, GPIO_PinSource6, GPIO_AF_TIM8); //GPIOC6复用为定时器8
  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C, GPIO_PinSource7, GPIO_AF_TIM8); //GPIOC7复用为定时器8
    //GPIO_PinAFConfig(GPIOC, GPIO_PinSource8, GPIO_AF_TIM8); //GPIOC8复用为定时器8
        //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 | GPIO_Pin_6 | GPIO_Pin_7;           //GPIOI5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GPIO_Pin_6 ;           //GPIOI6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        //复用功能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  //速度100MHz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      //推挽复用输出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        //上拉
    //GPIO_Init(GPIOI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//初始化PI5/6/7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//初始化PI5/6/7
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psc; //定时器分频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 //向上计数模式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arr; //自动重装载值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

    TIM_TimeBaseInit(TIM8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 //初始化定时器8

    //初始化TIM8 Channel1 PWM模式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 //选择定时器模式: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//比较输出使能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Low; //输出极性:TIM输出比较极性低
    TIM_OC1Init(TIM8, &TIM_OCInitStructure);  //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4OC1

      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(TIM8,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);
        TIM_UpdateRequestConfig(TIM8, TIM_UpdateSource_Global);
      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(TIM8, TIM_TRGOSource_Update);
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8, TIM_OCPreload_Enable);  //使能TIM8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
        //TIM_OC2PreloadConfig(TIM8, TIM_OCPreload_Enable);  //使能TIM8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
        //TIM_OC3PreloadConfig(TIM8, TIM_OCPreload_Enable);  //使能TIM8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

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8, ENABLE); //ARPE使能

//定时器2用来做脉冲计数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; //定时器分频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Down; //向下计数模式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100; //自动重装载值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

    TIM_TimeBaseInit(TIM2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 //初始化定时器2
        TIM_SelectSlaveMode(TIM2, TIM_SlaveMode_Gated);
      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(TIM2,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);
        TIM_SelectInputTrigger(TIM2,TIM_TS_ITR1);
        //TIM_SelectOnePulseMode(TIM2,TIM_OPMode_Single);
      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(TIM2,TIM_TRGOSource_Update);
        TIM_ITConfig(TIM2,TIM_IT_Update,ENABLE); //允许定时器2更新中断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=TIM2_IRQn; //定时器2中断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=0x01; //抢占优先级1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=0x03;  //子优先级3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=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//TIM_Cmd(TIM2, ENABLE);  //使能TIM2
       //TIM_Cmd(TIM8, ENABLE);  //使能TIM8
        //TIM_CtrlPWMOutputs(TIM8, ENABLE);
}

void        PWM_OutCnt(INT32U Value)
{

        TIM2->PSC=(Value>>16);
        TIM2->ARR=Value/(TIM2->PSC+1);
        TIM2->CNT=Value/(TIM2->PSC+1);
        TIM2->EGR |= 0x01;
        TIM_Cmd(TIM8, ENABLE);  //使能TIM8
        TIM_Cmd(TIM2, ENABLE);  //使能TIM2
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8, ENABLE);
}

void        TIM2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TIM_GetITStatus(TIM2,TIM_IT_Update)==SET) //溢出中断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8, DISABLE);  //使能TIM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8, DISABLE);
        }
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2,TIM_IT_Update);  //清除中断标志位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407做过定时器级联输出精确脉冲个数的应用,可以参考下面代码。

void    TIM8_PWM_Init(INT32U arr, I ...

感谢分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407做过定时器级联输出精确脉冲个数的应用,可以参考下面代码。

void    TIM8_PWM_Init(INT32U arr, I ...

谢谢你的分享

网友(2019-01-02):
精确脉冲只能小于一定数量。
用双缓冲,我研究了一段时间,实现了加减速,任意细分。但是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。
感觉不是那么完美,就怕中途哪里中断一下导致断片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