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RAPH的X轴scroll会出现反方向

楼主(2018-09-05):
对比图1(默认)和2(移动scroll),scroll向右移动了,波形确实是显示右边的了。但是X轴坐标却往左边走了。。。。

希望得到,scroll向右移动了,波形可以显示右边的,对应的X轴坐标应该增加,该怎么设置。

网友A:
看看设置这些东西对此有没有效果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amp;highlight=Grap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设置这些东西对此有没有效果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517&highlig ...

看过了,遗憾,没有效果。。。。
X轴坐标总是会出现负数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过了,遗憾,没有效果。。。。
X轴坐标总是会出现负数...

看来得TEXT控件绘制了,这样也行,叠加在Graph控件上面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