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中调用sprintf,产生hardfault

楼主(2018-09-05):
freertos中调用sprintf,产生hardfault,加大stack和heap都无用,怎么解 ?

网友A:
是不是第1个参数的buf定义小了,加大试试。

楼主:
已经足够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第1个参数的buf定义小了,加大试试。

好象是任务栈的空间太小了,有何办法查看任务栈空间有没有溢出?

网友:
是不是有浮点数? 那就是字节对齐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