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关于STM32F103 FreeRTOS 低功耗(tickless之停机模式)

楼主(2018-09-05):
请大神解答下STM32F103 FreeRTOS 低功耗(tickless之停机模式)如何进入如何唤醒???
__weak void PreSleepProcessing(uint32_t *ulExpectedIdleTime)
{
/* place for user code */
        *ulExpectedIdleTime = 0;
//        HAL_PWR_EnterSTOPMode(PWR_LOWPOWERREGULATOR_ON,PWR_STOPENTRY_WFE);
        HAL_PWR_EnterSLEEPMode(PWR_LOWPOWERREGULATOR_ON,PWR_SLEEPENTRY_WFI);
}

__weak void PostSleepProcessing(uint32_t *ulExpectedIdleTime)
{
/* place for user code */
//        SystemClock_Config();
}

以上程序设置为休眠模式可以正常运行,但设置为停止模式程序就卡死。请各位大神解答解答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我只把F4的tickless 停机模式调试好了。

F1的没有调通,所以就没有做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只把F4的tickless 停机模式调试好了。

F1的没有调通,所以就没有做

谢谢你。你的资料很好一直在跟着学习。搞了一周了还是没有办法调试通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只把F4的tickless 停机模式调试好了。

F1的没有调通,所以就没有做

哪请问下F1、F0这些系列的芯片是不是不能这样做呢?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哪请问下F1、F0这些系列的芯片是不是不能这样做呢???

这个我还没有去深究原因,后面我再研究研究后,我们交流下

网友(2018-12-05):
因为systemtick的来源HSE/HSI等停了,还要在其他中断函数(例如RTC中断)中处理xTaskIncrementTick()来Increment the RTOS tick,要不然程序就不会运行了. 参考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B(2022-04-01):
tickless之待机模式能实现吗?求大神们解答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tickless之待机模式能实现吗?求大神们解答?

待机没必要做这个了,因为待机唤醒后,就跟硬件复位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没必要做这个了,因为待机唤醒后,就跟硬件复位一样。

我现在就是普通单片机做的低功耗   还用的freertos系统,现在就差低功耗这一部分程序了 ,如果裸跑还得在弄之前的程序,我现在想利用第29章 FreeRTOS 独立看门狗监测任务执行状态这一章内容  保证喂狗和每个任务完成  然后初始化等待模式,既初始化ERTC闹钟事件完成后进等模式,不知道可行不?另外我有个想法,能能否用ERTC的时钟给主函数提供时钟,然后进停止模式,是不是也能进入最低的功耗状态?楼主能否在给点建议

网友(2022-05-20):
RTOS一般是基于tickless来做低功耗,或者手动cpu idling,更好的是用power mangement框架,当cpu睡了让周围外设也进入低功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