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USB3300芯片的连接问题

楼主(2018-09-05):
目前在用USB3300+STM32F4的方案,一共是两块板子,一块作为主,另一块作为设备,在看USB3300资料时,其ID线在主模式要求接到USB插座上,而从模式不要求。那在USB端口对接时,ID线起什么作用啊?毕竟设备端的ID端口没有连接到USB插头上啊?求大神解答,不胜感激!

网友:
USB3300没有研究过。

单纯USB的ID线是芯片工作在OTG方式时,做主从识别的。以手机为例,U盘可以通过转接线接到手机的USB口,手机是做主控,而通过USB线接到电脑上,手机就是做设备,即从机。

ID线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。

楼主:
哦哦,好的,谢谢老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