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请教一个FREERTOS移植问题

楼主(2018-09-06):
请问FreeRtos移植的时候三个中断优先级要不要设(systick,SVC,pendsv),是不是在FreeRtosconfig.h里设置?

网友:
不好意思,楼主,刚看到你的问题
是的,在FreeRTOSConfig.h里面配置了Systick和PendSV,而SVC没有配置使用的默认最高优先级

具体实现是在port.c文件里面。

关于这个在我们FreeRTOS教程的第12章进行了详细的说明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1094

楼主:
谢谢,后来看到了;这几天在对比cube库实现,自己移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