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PCtoLCD2002生成的点阵如何使用,有教程吗

楼主(2018-09-06):
PCtoLCD2002生成的点阵如何使用,有教程吗,谢谢,生成了点阵不知道如何使用。

网友A:
1。软件里面字库11*12 15*16的字库, 好像大多数我见到的都是12*12,16*16的;

2。软件的编码扫描方式是什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。软件里面字库11*12 15*16的字库, 好像大多数我见到的都是12*12,16*16的;

1、UCDOS里面提取出来的,就是这种的。
2、从左到右,从上到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UCDOS里面提取出来的,就是这种的。
2、从左到右,从上到下。

void MainTask(void) {
  //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
         WM_HWIN hNumPad;
        WM_HWIN      hItem;
// GUI_Init();
        WM_SetCallback(WM_HBKWIN, _cbDialog);
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hDlg1, ID_TEXT_10);
    TEXT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24B_1);
    TEXT_SetTextColor(hItem, GUI_MAKE_COLOR(0x00400080));
    TEXT_SetText(hItem, "66666");
  hNumPad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3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3), _cbDialog3, WM_HBKWIN, 0, 0);
        WM_SetStayOnTop(hNumPad, 1);
  //GUIDEMO_Main();
        //HAL_Delay(2000);
  GUI_Exec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      //Hdlg =WM_CreateWindow(0, 0, 1024, 600, WM_CF_SHOW, _cbDialog1, 0);

}
能这样修改一个按钮或者TExt的内容吗,我这样无法改,怎么样这样改才能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UCDOS里面提取出来的,就是这种的。
2、从左到右,从上到下。

就是在void MainTask(void)里面修改一个按钮或者TEXT的显示内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在void MainTask(void)里面修改一个按钮或者TEXT的显示内容

此贴已经回复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