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CubeMX什么鬼,怎么不让选择ADC使用AHB时钟,估计是个bug

楼主(2018-09-06):
(图片)

楼主:
个人认为是CubeMX的bug,手册说明是支持的。

而CubMX里面就是没有来自AHB的时钟多路选项,真是坑!!!!!!!!

寄存器说明:

网友A:
直接改source code吧

/** @defgroup ADC_ClockPrescaler ADC clock source and clock prescaler
  * @{
  */
#define ADC_CLOCK_SYNC_PCLK_DIV1      ((uint32_t)ADC_CCR_CKMODE_0)  /*!< ADC synchronous clock derived from AHB clock not divided  */
#define 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     ((uint32_t)ADC_CCR_CKMODE_1)  /*!< ADC synchronous clock derived from AHB clock divided by 2 */
#define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     ((uint32_t)ADC_CCR_CKMODE)    /*!< ADC synchronous clock derived from AHB clock divided by 4 */

#define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1 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1     /*!< Obsolete naming, kept for compatibility with some other devices */
#define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2 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    /*!< Obsolete naming, kept for compatibility with some other devices */
#define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4 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    /*!< Obsolete naming, kept for compatibility with some other devices */
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1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not divided    */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2       ((uint32_t)ADC_CCR_PRESC_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divided by 2   */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4       ((uint32_t)ADC_CCR_PRESC_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divided by 4   */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6       ((uint32_t)(ADC_CCR_PRESC_1|ADC_CCR_PRESC_0))                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divided by 6   */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8       ((uint32_t)(ADC_CCR_PRESC_2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divided by 8   */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10      ((uint32_t)(ADC_CCR_PRESC_2|ADC_CCR_PRESC_0))                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divided by 10  */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12      ((uint32_t)(ADC_CCR_PRESC_2|ADC_CCR_PRESC_1))                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divided by 12  */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16      ((uint32_t)(ADC_CCR_PRESC_2|ADC_CCR_PRESC_1|ADC_CCR_PRESC_0))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divided by 16  */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32      ((uint32_t)(ADC_CCR_PRESC_3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divided by 32  */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64      ((uint32_t)(ADC_CCR_PRESC_3|ADC_CCR_PRESC_0))                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divided by 64  */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128     ((uint32_t)(ADC_CCR_PRESC_3|ADC_CCR_PRESC_1))                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divided by 128 */
#define ADC_CLOCK_ASYNC_DIV256     ((uint32_t)(ADC_CCR_PRESC_3|ADC_CCR_PRESC_1|ADC_CCR_PRESC_0)) /*!< ADC asynchronous clock divided by 256 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改source code吧

是的,手动设置即可。

网友(2023-02-07)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我试了下,这三个时钟源只有在ADC异步模式下才可以选择,看样子这三个源都被视作异步时钟源了,如果ADC使用同步模式,这里直接就被禁用了  ,可能CUBE软件在ADC为同步模式下,直接就把AHB的时钟赋给ADC了,然后在ADC配置页面再分频,最终确定ADC外设频率
400MHz这里,我试了下,只要CUBE上面,STM32主频低于400MHz,ADC同步模式就不能选,401就可以选,目前我也是手动地修改代码里面的配置进行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