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STM32H7的ADC1,ADC2和ADC3的主时钟来源和采样率配置

楼主(2018-09-07):
1、ADC1和ADC2是挂在AHB1总线下, 总线主频200MHz
2、ADC3是挂载AHB4下总线下,总线主频200MHz

ADC1,ADC2和ADC3的数据转换时钟可以选择PLL2,PLL3或者HSE,HSI,CSI的时钟。也可以选择AHB时钟,即下面的图片

这两种时钟选择的优势如下:

网友A(2023-07-29):
硬汉哥,我看手册里说是需要3个adc共用同一个时钟,但是在CubeMX里配置的时候,ADC1和ADC2是共用一个时钟的,但ADC3的时钟是独立的,请问需要注意让这三个ADC用同样的时钟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我看手册里说是需要3个adc共用同一个时钟,但是在CubeMX里配置的时候,ADC1和ADC2是共用一个时钟的 ...

ADC数据转换时钟可以选择到同一个PLL时钟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