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STM32H743 SOCKET堵塞方式设置为非堵塞方式

楼主(2018-09-07):
大家好,
     我们现在用STM32H743ZIT6,在调试FreeRTOS + LWIP,发现SOCKET为堵塞方式,有什么办法能将socket设置为非堵塞方式?setsockopt函数设置,已经测试过了,不起作用;大神们帮看下,多谢

网友A:
lwip不清楚,TCPnet比较简单,设置send或者recv的标志位参考为MSG_DONTWAIT即可。
详情看教程即可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wip不清楚,TCPnet比较简单,设置send或者recv的标志位参考为MSG_DONTWAIT即可。
详情看教程即可:
http ...

谢谢,LWIP的有没有类似的教程?

网友:
socket本来就是阻塞方式,否则网络编程怎么可能那么简单,raw模式是非阻塞编程,不过从头到尾都是回调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