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求一个点阵字库分析软件

楼主(2018-09-07):
求一个点阵字库分析软件,

楼主:
打开字库后全乱完了,好像只能打开你的字库,别人的字库打开乱码,只能识别打对号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打开字库后全乱完了,好像只能打开你的字库,别人的字库打开乱码,只能识别打对号的

是的

楼主:
这是什么原因呢?里面有一个全字库才表示了8363个字,这个应该不是gbk或者gb2312吧

网友:
如果没记错的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