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ittleFS] LittleFS SPI FLASH 例程基于W25Q64 STM32F103

楼主(2018-09-07):
ARM出品的一个文件系统,带磨损均衡,掉电存储,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下,初步移植成功,可以读写文件,有兴趣的可以拿去测试下

Lifflefs移植例程(测试OK).rar

网友A:
这个例子貌似只是写入了关闭文件,并没有确定写入是否成功啊,应该是要关闭文件在打开读取数据,但读不到的数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例子貌似只是写入了关闭文件,并没有确定写入是否成功啊,应该是要关闭文件在打开读取数据,但读不到的 ...

上电读取文件中的计数值,+1后再次写入,关闭保存

网友:
请问 lfs_size_t lookahead; 这个变量是干嘛用的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文件系统支部模拟U盘不

网友:
最近刚好试了这款,发现写入速度较慢,相对fatfs。

网友:
同问支持模拟U盘不

网友B:
不支持模拟U盘,只是一个嵌入式文件系统。

网友C(2020-01-15):
楼主你好请问 LFS_ASSERT(lfs->cfg->cache_size != 0);在这系统不执行了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lfs_error:977: Corrupted dir pair at 0 1
这是什么问题啊请问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好请问 LFS_ASSERT(lfs->cfg->cache_size != 0);在这系统不执行了是什么原因

这个貌似是你的cache_size配置有问题,卡死在断言里面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貌似是你的cache_size配置有问题,卡死在断言里面了。

我修改了配置以后,在 lfs_file_open(&lfs, &file, "boot_count", LFS_O_RDWR | LFS_O_CREAT);这个地方调试出错,打印为 lfs_error:977: Corrupted dir pair at 0 0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修改了配置以后,在 lfs_file_open(&lfs, &file, "boot_count", LFS_O_RDWR | LFS_O_CREAT);这个地方调 ...

https://github.com/ARMmbed/littlefs/issues/225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https://github.com/ARMmbed/littlefs/issues/225

楼主你好,我看了你给的链接不是那个问题,我是直接在内部flash上挂载的,我使用官方的例程进行测试时,在 lfs_file_open(&lfs, &file, "boot_count", LFS_O_RDWR | LFS_O_CREAT);这一步就会打印错误然后程序停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好,我看了你给的链接不是那个问题,我是直接在内部flash上挂载的,我使用官方的例程进行测试时, ...

建议先别在内部flash测试。

网友:
这个例子貌似只是写入了关闭文件福彩3D,并没有确定写入是否上海快3成功啊,应该是要关闭文件在打开北京快3读取数据,但读不到的数据的

网友C(2020-02-26)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貌似是你的cache_size配置有问题,卡死在断言里面了。

楼主你好,我想问一下litterfs 读写首地址怎么设置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好,我想问一下litterfs 读写首地址怎么设置的,

我还没有用过,楼主用过。

网友(2020-04-28):
楼主,想问一下,我已经擦除过芯片了,但是还是不能挂载成功呢?或者就是写完数据,读出来的数据,好像是地址而不是我写的数据

网友E(2021-02-07):
目前最新版本已经到2.4了
littlefs-project · GitHub https://github.com/littlefs-project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目前最新版本已经到2.4了
littlefs-project · GitHub https://github.com/littlefs-project

谢谢告知。

网友(2021-04-30):
这文件系统没有打印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的api。  这怎么弄,我连文件夹下放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。
哎,还是再试试rl flash吧。

网友F(2021-12-02):
引用 网友B:
不支持模拟U盘,只是一个嵌入式文件系统。

支持模拟U盘,只能读出文件,但不能向littleFS系统复制文件。工具自己下载。

littlefs windows10 读u盘实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支持模拟U盘,只能读出文件,但不能向littleFS系统复制文件。工具自己下载。

非常感谢分享

网友(2023-03-20):
感谢楼主,下载来参考一下

网友(2023-07-05):
引用 网友F:
支持模拟U盘,只能读出文件,但不能向littleFS系统复制文件。工具自己下载。

这个是先实现stm32将外部flash模拟成U盘,然后这个工具才有作用吗?

网友:
这个是相当于在改写数值再记录还是会自己新增一条记录出来?

网友(2024-04-17):
怎么追加内容与读取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