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有没有一种开源的单片机日志管理系统。越轻巧越好。

楼主(2018-09-07):
RT,像安卓那样的,能记录运行日志,对外输出。在单片机上运行,最主要还是轻巧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这个行不行
https://github.com/armink/CmBacktrace
https://github.com/armink/EasyFlash

谢谢,不知道老板为什么想在单片机里整日志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不知道老板为什么想在单片机里整日志。。。

我在公司的好几款专业功率放大器上也搞过简易的日志记录,为了记录设备使用的具体数据和损坏前最后刻的参数,也许能帮助以后改进

网友:
打印出来

网友:
日志可多可少,看你的目的。最好是搞个USB host,接U盘,SD卡之类的,随便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