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一款高速SPI口的TFT屏

楼主(2018-09-07):
有没有哪个240*320带电阻触摸的屏,是具备高速SPI口甚至QSPI口的?速度20MHz以上。或者有哪个TFT驱动芯片具备高速SPI口的?

网友A:
RA8875带。

如果你的是320*240分辨率的话,还是ili9xxx系列的性价比高,这个帖子的9341就行,他们整了个SPI DMA,性能还行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highlight=SPI%2BD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A8875带。

如果你的是320*240分辨率的话,还是ili9xxx系列的性价比高,这个帖子的9341就行,他们整了个 ...

谢硬汉,我看ili9341,SPI速度连10M都不到啊?然后要超频使用SPI口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硬汉,我看ili9341,SPI速度连10M都不到啊?然后要超频使用SPI口么?

应该没关系,搞个30MHz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没关系,搞个30MHz试试。

哥,我用在产品上,还是工控的。不是做个板子玩玩,不敢试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哥,我用在产品上,还是工控的。不是做个板子玩玩,不敢试啊。

9488高点,写速度15MHz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9488高点,写速度15MHz

感谢硬汉,我去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9488高点,写速度15MHz

看了下,15M应该差不多够用了,再次感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下,15M应该差不多够用了,再次感谢